【跟我学】指针万用表维修、校验讲座之一 ---(5类弧形串接强磁场磁系统表)

楼主(2008-12-17):
以上海电表四厂命名法,确定5类弧形串接强磁场磁系统表有:MF10、MF12、MF14、MF20、MF35、MF60、MF102等型号。这类标表头形式一致,除MF10、MF14、MF60表头灵敏度单独以外,其它型号万用表表头均可通用(45uA),只是偶尔会遇到表针长短有些差别,在维修当中可以互换不成问题,表头采用燕尾(小于90度夹角)双平衡锤方式维持表针动态平衡。但是贵州冲牌表头工艺与上表4厂工艺有所差别,冲劲稍大,可在表头正负极之间并接电解电容方法增加阻尼来解决。本次讲座以MF14表全面打理、校验、翻新来讲解这一类表的表头维修、动平衡调整,电路线绕电阻的绕制方法、分流器开关的拆卸安装复位以及整表简易校验办法等。
    本讲座系列内容早有计划发布,只是以前每次出现技术贴均会遭至相关仪表价格行情泛红,趋于目前经济萧条和大佬们各自梦中仪表几乎都收入囊中,需要打理护宝,此时发布此贴有助于提高仪表栏目品味,增强相互学习交流氛围,是个比较好的时机。以下讲解以图文形式逐步讲解,因发贴图片每日限制,需经过多日才能完成。讲解内容均为自家看门本领,不到之处还需指点,相互学习提高!本贴发布之后,除MF14以外的其它型号(MF10、12、20、35、60、102)的校验,今后跟在此贴后面,再之后的讲座新贴发布原则是以新的类别仪表属性来归类发布。

    讲解前特别感谢江西九江的本坛同学“天缘”兄---程先生,周末旅游途径九江取回该表作为本次讲座的实用教具,这块14表是一块故障表,表现为表针复位不好、动平衡极差、测量误差很大、有维修史。

这是一块上表4厂76年生产的厚壳MF14(底盖较后期的厚1厘米左右)
内部白色电容状的器件均为0.5%精度的线绕密封电阻,红圈圈表示原维修替代的垃圾,需要修旧如旧的进行恢复,红圈中的电阻原版都是线绕的,必须用各规格康铜丝手工自制缠绕,结合3位半以上数字表精确控制电阻值。对于阻值超过1K的线绕电阻,采用正绕一半反绕一半方法消除电感。
                                                                现代电容+碳模电阻,需要更换
表针弯曲,小心校直,在调整动平衡前必须检查表针是否弯曲!顺便涂抹指甲油醒目、美化表针,任何正常动平衡的表头,一旦表针涂抹颜料,平衡将会打破,需要重新调平衡,因此涂抹颜料必须在调整平衡之前进行!表针校直也必须在调整平衡之前,之后校直表针也会使表针平衡失衡!!!
先解决表针复位不好问题,所谓复位不好,就是表针指示在一个数值不动以后,轻轻敲击表身,表针会有移动。
这个故障有三个原因:1、表轴过紧,2、游丝疲劳,3、轴尖弯曲磨损;表轴过紧松松表轴固定螺丝解决(见下图,中心螺母是表轴压力调整螺母,外则是锁紧螺母),松到什么程度?敲击表身,表针径向上下刚刚轻微震动为好。游丝疲劳问题很难解决,只能上下两游丝同时收紧半厘米左右,并注意调整游丝同心。轴尖磨损,很难解决,只能油石碾磨,我还没有尝试过。这块表头是表轴过紧造成复位不好

平放表身,拨动调零杆指示一个固定标记(这里表身平放后表针指示直流10的位置),然后竖立仪表各种姿态检查动平衡,正常情况下正负偏差均在一小格之内。
根据杠杠原理,烙铁+焊锡认真配重A、B两重锤焊锡的质量,使表针平衡。水平放置表身,调零杆调整指针标记为直流刻度10线上,从上两张图片看,是A+B两锤总质量大于表针,需要减小锤体焊锡的总量,在减小的过程当中,减锡量A锤要多于B锤,这个工作是个反复过程,需要耐心细致!没有尝试过的同学不要在贵重表上面做这个实验,建议拿个表头练练手!
我使用这种烙铁,配上半饱和状态的湿抹布清理烙铁头进行操作。这种烙铁头调重锤有个好处,当湿抹布清理烙铁头后稍等会儿,烙铁头便会有薄薄的氧化层(目的是消除焊锡的流动性),这正是我所要的,轻轻靠上焊锡抹一下就会有少许焊锡粘附在烙铁头上面,不至于出现使用普通烙铁那样焊锡粘附在烙铁头上过多,难以控制调量的现象发生;从而精确控制平衡锤焊锡的减少量。(这个方法可以先在元件引脚上练练,积累一点经验再动手表头平衡调整注意:这种烙铁头不是铜的,要防止烙铁头吸附在磁钢上而碰坏表头组件!
下面是动平衡调整好了以后,表针水平经过校零的各种状态表针偏差情况,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校到极限。
关于表头动平衡的调整,请参看《万用电表维修手册》一书的P52~P57,结合本贴学习,会有很大帮助。

感谢三位老兄加分,帖子如遇超过编辑时限不能编辑,后续部分只好跟贴处理。
提示:帖子是边想边写的,有的地方细节不够细致,会增加细节描叙,所以帖子经常被编辑!

楼主:
接着前面继续:

在完成表头动平衡调整以后,需要对表头灵敏度进行一次检测,简单办法是表头串联数字表直流1mA档,用零伏起调的维修电源供给电流方法检测,为防止表头烧坏,先确定电源可靠,万一不能确定,也可以使用蓄电池作为电源使用,方法是蓄电池串联一枚560欧姆电阻引出正负接在4.7K电位器静态两端,电位器中心抽头引出输出电流(共负极)。这只故障表检测表头灵敏度为160uA,符合要求。

万用电表线绕电阻的绕制。原则是:电阻丝的代用只能直径大于或等于原来电阻丝,不能小于,原因是电阻丝过小会导致功率不够,发热增加而误差偏大。对于电阻值超过1K的线绕电阻,要使用正绕加反绕方法减小电阻电感。下面是为这只表绕制的7枚电阻当中的三枚。
电阻丝除去丝包漆包方法:
自制元件完成以后复位到电表当中,并逐个检测每只元件情况
特别注意两只二极管,必须要测量,而且要使用指针表的检测正反电阻,注意观察稳定性!!!很多表因年头长,加上不正确的使用当中出现过流现象而导致二极管半击穿。
下面是电路板与转换开关拆卸
维修、翻新,必须进行这一步,此方法实用于MF10、12、14、35、102表,在拆卸之前,需要自制一个简单小工具拆下电刷中轴螺丝:
接下来旋下电路板三枚固定螺丝,移动电路板,使电刷脱开分流器静态各端点,按照下面图片说明取下电刷。
(左手紧握电刷反复拉、按,右手转动开关)
电刷固定结构如图:
掀开电路板所见如图,要拆下开关手柄,如图片的凸轮有两枚螺丝固定,拆下它以后,还有一直中轴半圆卡子需要取下,拿下手柄要注意,里面会蹦掉一只小弹簧和滚珠。
当拆下凸轮完成仪表维修之后,需要对档位开关复位。MF10/12/14/35/102开关结构几乎一样,凸轮不相同!但都是上下两层结构的复合凸轮和功能开关。下面以MF14图片说明:上层是交直流凸轮和功能开关,下层是电阻凸轮和电阻/交直流转换开关。维修复位当中,表面档位打在R×1位置,调整凸轮使下层功能开关触头位置在电阻凸轮凹槽的起点(R×1)。两层功能开关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只能整体调整开关与凸轮的压力,别无其它调整。
打磨仪表最后一项工作是触点污垢的清理,先用无水酒精擦洗触点,再使用橡皮擦擦拭。

校验:
任何仪表都有它的独特点,MF14作为1.5级仪表,精度控制完全在于电阻精度,因此自制缠绕电阻必须保证其准确性,特别是电流档位100Ω以下的电阻,要使用4位半数字表检测!在整快仪表没有元件故障的情况下进行校验。下面就MF14校验方法讲解如下:
MF14,只有一只交流调整电位器,如何保证仪表精度?前面说过,14表的保障在于电阻精度。先校验直流电流档位,档位拔在直流1mA档上,串接数字表调整供电电流0.5mA进行对比,调整表头磁通量软铁(下图所示),是指针准确指示在半毫安上面,为何不设定满档调整?因为指针表中心值是最准确的,MF14表盘电阻标尺的10和1K位置都有一个黑点,这个意思是任何标尺刻度在两黑点之间是能够保证精度的,超越黑点,偏差稍大。往后再看看**直流档位偏差情况综合细调表头软铁。直流调整完成以后,校验交流,简易办法是与数字表并联测量变压器低压,调整MF14表头旁边的可调电阻来完成,往往交流电压校验两个档位没有问题以之后,只要元件没有问题,交流电路档位是不需要校验的,当然有条件的话可以全面进行一次校验,那个档位有偏差,就说明该档位相关元件有偏差。其它型号的校验往后跟贴说明!

翻新打磨

这类黑壳表翻新使用香蕉水反复擦拭就行,注意:取下表罩和壳体香蕉密封圈!表面档位开关的成年标识刮去,油漆+刮板(最好用复印机硒鼓刮板操作,也可以用平整的塑料卡片)。
关于MF14等型号的电路图、装配图,本栏目都有,这里不再重复,节约空间资源,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全文完
本次节目制作现场:

网友:
搬张板凳坐下认真学习!

网友:
我当第三名学生!好文章!

网友:
般凳子,带干粮,带水。

网友:
期待下文,好贴顶起来

网友:
好好好!坚决要顶,收藏了.希望快点来下文

网友:
耐心等待。

网友:
带上小板凳来学习啦~

网友:
好啊!!!
等JIANGR兄的大作已久,先回帖感谢,回头马上细看...

网友:
电阻不好找吧,自己绕?????????

网友:
期待早日出下文!老师辛苦了!

网友:
不错.用老式烙铁更好控锡量.校平衡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