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小的矿机

楼主(2008-12-19):
还是装在小笔刨中,采用调感式,不需可变,线圈是一个晶体管机中波振荡线圈,电感214/346,本地中国之声765K,配180P电容,为了使发光管更亮,采用倍压检波,如不怕干扰睡觉可接8寸舌簧喇叭!

网友:
超级小鸡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前面接地线的电容是180P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绿色的那个。

网友:
起码是证明倍压检波有效,请问一下天线情况?

网友:
看着挺可怜的,这么小

网友:
我见过一个矿石机更小,是装在清凉油铁盒子里的,直接连天地线就可以响,但是只有一个台,声音小,
里面有块被磨薄了的铁片当振动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效果差不多的话,我还是喜欢小型的,那发光二极管什么型号?我手头几个要好几伏电压才能拱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3V高亮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串一个100P电容接电话线,地线是铁自来水管。倍压只为发光管而设,用耳机倍压反而小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此机可直接装进改高后的SC2300耳机,将耳机倒扣在茶杯上二米可听清,只一个本地强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种线路只追求好玩、大声、选择性差。只因矿石区近日人气不旺发些帖子玩玩而已!

网友:
我还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做的1~!~!~
能给个详细的电路图我瞧瞧吗?

网友:
这么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