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8-1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有个1000w的380/110的变压器想改焊机!

强烈要求楼主上图!还有怎样焊接?

网友A(2010-01-20):
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不了啊

压缩包,解压到你的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
下来看看是怎么做的

网友:
焊机制作方法:请求置顶
具体方法是:
  找一个或自己绕一个一千瓦以上的变压器,次级用1厘米宽的铜纱包线绕制,输出电压12伏左右,输出电流100安以上.
    防照吸尘器的调速电路做一个电子调压器串联在初级.(也可用2千瓦的手动调压器代替).用于调整电流,焊接不同粗细的管子,
    钳子自制,炭块用电机炭刷或老通信电池里的炭棒.
    根据实验焊接6个管的次级电流只有65安左右.

40平方的铁芯在短时间内(暂载率35%)可达180A 日常使用足够了。
可按下面方法缠绕,保你好用。
每伏匝数按1匝
初极220*1=220匝 用380伏在加165匝串连就可以了。不用380v可以不加
初极先在0-15-30-45-60---------------------------230----------385各处抽头,
    I   II  III. IN .NI                        220V          380V
改变1-5抽头的接线位置可以调整次极输出电流的大小。
初极全缠在一面的铁芯上,外面作好绝缘代用。
次极46*1=46匝
次极线圈缠法有讲究,先在初极线圈外面缠18圈。其佘28圈缠在另一个铁芯上。
初极线径不小于5平方铜线,次极线径要在16平方以上铜线。线径过小阻抗过大,起弧瞬
间压将大,不易起弧

铁心截面(S)

S=AxB(平方厘米)

每匝电压(E)

E=4.44FBS*0.0001(V/匝)

F=50HZ(电源频率)  B=1.1T-1.5T(硅钢片磁饱和感应强度)

一次线圈匝数:N1=U1/E(匝) U1通常为220V或380V

二次线圈匝数:N2=U2/E(匝) U2通常为50V-80V(大容量焊机选大值小容量焊机选小值)

额定功率电流

一次额定功率P1=(3-4)x(E的2次方)=(KVA)

二次额定功率P2=(0.9-0.95)xP1(KVA)

一次额定电流I1=P1x1000/U1

二次额定电流I2=P2x1000/U2

导线截面

一次导线截面S1=I1/2.5(平方毫米)

二次导线截面S2=I2/3 (平方毫米)

焊条直径D=

        __________
     √2.78+0.167I2-1.67=(MM)
N2=N21+N22,N21:N22=1:3
实例:A=8CM,B=6CM,U1=220,U2=60,B=1.2T

根据以上数据计算其他参数:

S=AXB=8x6=48(cm2)

E=4.44fbsx0.0001=4.44x50x1.2x48x0.0001=1.2(V/匝)

N1=U1/E=220/1.2=183(匝)

N2=U2/E=60/1.2=50(匝)

N21=12(匝),N22=38(匝)

P1=3.5(E的2次方)=3.5x(1.2的2次方)=5(KVA)

P2=0.9P1=0.9x5=4.5(KVA)

I1=P1x1000/U1=5x1000/220=22.7(A)

I2=P2x1000/U2=4.4x1000/60=75(A)

一次导线截面S1=I1/2.5=22.7/2.5=9(平方毫米)

二次导线截面S2=I2/3=75/3=25(平方毫米)

焊条直径D=

       ____________
     √2.78+0.167I2-1.67=(MM)
       ____________
     √2.78+0.167x75-1.67=2.24(毫米)

在航模与喷气发动机制作过程中会用上电焊机,如果自己买一
台能焊不锈钢的话,价钱在1000元以上,那么可不可以自己做一台呢,
当然可以
:价钱不过100元多点,不用电焊条。

所需材料:
小型220v电源变压器一个,300w以上,越大越好,价格约100元
继电器一个
微动开关一个
铜棒两根
焊接能力:1.5mm+1.5mm钢,铝,不锈钢板

制作方法:

将220v 变压器原次级线圈不用,另买2m粗0.5平方厘米
以上的电线在变压器上饶6T做次级,测量使得输出电压为4v就可,
按图接上继电器,与微动开关,做好两电焊电级。按图装好即可

焊铜管焊机制作:我做过的一个变压器数据,铁心a-56mm,b-80mm.220V用1.3mm漆包线绕220匝,次级用15平方的丝包扁线双线并绕10匝  该装置一般可焊6-10MM铜管和铁管具体方法是:
  找一个或自己绕一个一千瓦以上的变压器,次级用1厘米宽的铜纱包线绕制,输出电压12伏左右,输出电流100安以上.
    防照吸尘器的调速电路做一个电子调压器串联在初级.(也可用2千瓦的手动调压器代替).用于调整电流,焊接不同粗细的管子,
    钳子自制,炭块用电机炭刷或老通信电池里的炭棒.
    根据实验焊接6个管的次级电流只有65安左右.
    上面内容是本人前年根据自制修冰箱的焊机写的一个贴子,在网上不知怎么找不到了,想不到今天到这里来了,这个贴子能够为大家提高帮助,我非常高兴.
本人修理冰箱十多年来,没有用过气焊,始终用这个自制的电焊机,前段时间焊把烧坏了,想买把现成的,结果张公那里也没有,没办法,用石棉板做绝热材料自制了一把.
     提醒大家,由于电机炭刷电阻太小,效果不如电池炭棒好,不过现在大电池炭棒不好找了.不知谁那里有替代品.另这个焊机修冰箱可以,修空调功率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