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式单管机初战告捷~!

楼主(2008-12-22):
来矿坛有半个来月了,这些天一直再为它准备着,上淘宝,上矿坛一顿狂卖元件,前两天全部都到货啦!周六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这个单管机的制作,忙活了两天时间,在昨天晚上我的第一台来复式单管机终于诞生了~!特来发贴庆祝!管子用的90系列的硅管,效果还不错,早晨试了下一共收到7个比较清除的电台。如果用我的大舌簧喇叭听,强台整个书房都能听清!效果很满意。我把图贴上来,各位老师给看看,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尽量发挥它的最大效能。(最开始用的是密封双联,想体积小点,可是装好后只能收到1个台,效果还不好,最后又换上了这个空气联,效果就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密封双联是空着的。)
电路图在21楼
背部布线图1

背部布线图2

楼主:
正面图1(绕在磁棒上的红线就是再生线圈)

正面图2

局部特写1

局部特写2

局部特写3

我的耳机

舌簧喇叭

楼主:
这几个东西是为了换管子的时候方便设置的,换的时候把管子夹上宁好就成了。

楼主:
这个是随时调偏流的。

网友:
管子怎么舍不得焊上去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试验90系列的各个管子的性能,这样方便些,不用来回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

网友:
再加一级低放,也是用三个螺丝固定管子而不是焊接的。让人想起了“唱响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的不错. 请问楼主.那个绿色的是电感吗. 多大的.
来个电路图看看行吗.

帮您顶!

网友:
这种面触的IN60效果不好.YYDZ里大1N60应该是2AP9.那个不错.用放大超400的9014.配合再生电容和扼流圈.灵敏度是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铆钉是用小螺丝冲的,没有专门的工具只能这样了。
布局确实乱了,因为是第一次做没想周全。以后再做估计会好点,呵呵。
拉线机构太复杂了,这个只是试验机就算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是电感,3mH的。买的成品就没自己做。
电路图我一会传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眼力真好,用的1N60都看出来啦!
我这没有老元件,要不我就做个锗管的了。

网友:
好像没有高频扼流圈?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个蓝色的就是GZL,买的成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感就可以当高频扼流圈吗. 真好......  哈哈. 我看你东西全部是YYDZ那的吗. 跟我的一样.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频扼流圈就是一个电感啊,呵呵。
大部分都是在YYDZ买的,单我的高阻耳机不是,是在淘宝上淘的。

网友:
做得真好!

楼主:
电路图

(图其实就是《少年晶体管收音机》里的)
磁棒是10X200mm的。L1=70匝,L2=7匝,L3=1-2匝。 C1就是290P250P空气双联的250P联,C0原来用的是一个3-15P的可变,试验效果不好,就又加了个15P的瓷片电容并联上去的。R* 是用一个47K固定电阻串联一个100K的电位器代替的,用来换管子的时候随时调偏流。D1 D2我用的1N60,因为没有**的检波管了。GZL买的3mH成品电感。耳机是2200欧高阻耳机,用1000欧的舌簧喇叭也行。当然加个输出牛匹配下用8欧低阻耳机也可以。
管子我试了几个,9011,9013 ,9014,9018都可以用,回头详细看下它们之间的差异。

网友:
硅管电路的D1用1N60不太妥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用哪种呢?是不是得用硅二极管啊?

网友:
冇错!

用锗管时三极管的工作点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把D1用 1N4148代替行不?
或者是用个硅三级管代替?

网友:
很好,继续努力!

网友:
这是新一代的(90**系列)来复单管机,我在60年代DIY的是3AG*系列来复式,尽管90**硅管性能优越,而我仍然对3AG**情有独钟,可能是人老了而产生的**情结。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也想做个锗管的机器,可是没有这样的管子,现在到处买的都是90系列的。小的时候拆机到时弄到不少,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光景了,早不知哪去了,那时候条件太艰苦,基本上只在纸上谈兵,没搞出啥有价值的东西来,呵呵。
现在工作了,又起了少年时的冲动,决定重新开始,弥补之前的遗憾,呵呵见笑啦~!

网友:
本坦器材交友有的买。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头买些回来玩玩。

网友:
祝贺楼主装机成功!
再生线圈(红线)位置没有固定下来,易使再生量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我再调试一下,换个线固定下来。

网友:
楼主的实验说明:
1、空气连比密封连效果要好啊;
2、丝包线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用可变电容调节再生更随心所欲。舌簧喇叭最让人垂涎!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丝包线是0.1*30的,这个东西就是焊接上锡的时候费劲些。

网友:
主要是 脱漆费点劲

网友:
你好啊LZ单管机还用3V电池浪费了点吧~~~

我做的散管底阻机才一节干电池能用几个月!!你有这么好的手艺不如试试做做三管机``造价恐怕比你的单管机便宜多了吧~~~~~~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56218-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你的再生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呵呵,你的三管机不错啊!我也是刚开始做,慢慢的从单管机开始,准备做到4管机。

网友:
你这线圈绕得挺规矩的,很好的纱包线

网友(2009-02-03):
按照楼主的电路图我也装了个单管机。二极管用的2AP9,没加再生。调试时把47k的电阻去掉了,白天能收5个以上的台,晚上就很奇怪,一个强台占据了很大的带宽。初次装机,能装响已经很高兴了,感谢楼主。

网友:
那几个接三极管的柱子很漂亮,很有特色,不过,俺觉得你是否可以考虑采用圆珠笔的头子做个小插座?那样,或许更方便,或者,找一个集成电路的插座,要那种圆的插孔的那种?70年代卖唱响管的店铺好象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14-01-14):
单管机带舌簧喇叭声音如何?

网友(2017-01-23):
引用 楼主:
这几个东西是为了换管子的时候方便设置的,换的时候把管子夹上宁好就成了。

用一个IC的锁紧插座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