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一个465KHz中频扫频仪(有频标)

楼主(2008-12-24):
受坛友启发,也来一个中频扫频仪.

手上没有465KHz的晶体,只好用455KHz的陶瓷滤波器代替,这是从十多中选出的。

实测DIY收音机的中频特性曲线。

使用时将频标调小,或关闭。

频标是用“幅度调制”的方式。
另外,那位坛友知道“辉度调制”的原理,请赐教。

楼主:
频标

频标的形状.

频标

频标

扫频振荡波形

扫频振荡波形

晶体振荡器的波形.

晶体振荡器的波形.

楼主:
晶体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
中频扫频仪,带频标,学习了。

网友:
等待继续

网友:
学习了
改天我也做一个频标电路

网友:
我是菜鸟,弱弱问一下,频标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明那标价

网友:
码码码码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标是标定标准频率的位置,如本仪是标定465KHz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否知道“辉度调制”的原理,请赐教。

网友:
呀!厉害!!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辉度调制,把频标经过整形,变换成窄脉冲加到示波管的Z轴,在脉冲出现的时刻,降低或者升高其电位,从而在光迹对应的位置出现亮点或者黑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赐教.

还有一些不明白,就是示波管的"Z"轴.

网友:
参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有些示波器具有外接装置,有些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多谢!多谢!

看来我的示波器是难搞成辉度调制了。我的示波器是十多年前DIY的,示波管的阴极和栅极对地有—1000多伏的高压,现用晶体管很难实现辉度调制了。

网友:
也可以采用线状频标,其电路与调辉差不多,将菱形频标经过整形、再去触发单稳态触发器,获得窄脉冲,将这个脉冲送到示波器的Y输入,叠加的结果就在光迹上形成线状频标,调辉则是将窄脉冲送到示波管的阴极或者栅极。只要这个脉冲的宽度比较窄,频标占用的带宽是很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是的,我怎么没想起呢。多谢指教。

网友:
看来楼主的仪器都是DIY的啊,一个字,强!!!

楼主:
只是穷人家穷对付罢.免强够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办法!

网友:
回复20# yuanzen 友:示波管的阴极或栅极接个耐压大于1000多伏的电容(容量0.1uF以上)隔离高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怕脉冲过后电容两端会产生一个反向脉冲,且耐压大于1000V容量0.1μF的电容不好找啊。

网友:
两个电容串联比较容易实现耐压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再并上均压电阴。

网友:
回复28楼yuanzen 友:没关系的,示波器的"Z"轴都是这么接的,没有问题,电容到电子市场很好买到,1元多一只,还有耐压更高的,更贵些。以前做示波管电视机也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