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批量制作双面电路板

楼主(2008-12-25):
如果双面电路板一般批量在几十片到几百片

1、需要哪些设备?大约得花多少钱?
2、那金属化孔得用什么工艺?

网友:
几百片时就可以外加工了,价格并不贵。少量的网上有介绍,解决金属化过孔的问题,只有在PCB画图时尽量在元件的接脚处过孔。

网友:
过孔用的是沉铜工艺.就是电镀{广义上说}...双面板经过:开料-----钻孔-----------沉铜--------板面电镀...........后边的忘了...

网友A:
几十到几百片可以让厂家给你做了,3~5天。一般双面板顶层底层上下丝印层大概6个菲林300元左右,线路板按面积计价。
如果特急,可以用数控的雕刻机,一个小时搞定

网友B(2015-02-16):
  我认为如果制作小批量的双面电路板至少要下列设备:一,PCB板量的裁板设备,例如,小型剪板机(能剪3mm的钢板)一台,也可以用木工用的电动曲线锯,只是效率低些;二,台钻一台,如果能配有纵向、横向移动平台更理想;三,清洗容器两个(塑料盘,大小略大于欲加工的PCB板) 四,金属化镀孔设备一套(包括电镀电源,电镀槽等);五,简易网印设备一套(用于制作双面板的线路);六,PCB铜腐蚀槽若干;七,电脑一台,配制版软件一套;八,其他辅助材料。
  如果仅是一次的小批量,我建议楼主没有必要自制双面PCB板,不如请专业制板厂加工为宜,这样可以节省许多开支,同时质量又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到几百片可以让厂家给你做了,3~5天。一般双面板顶层底层上下丝印层大概6个菲林300元左右,线路板按面积 ...

因为忙,不好意思忘记了此贴的回复。

一共就几十片上百片,我岂能不知道找厂家定做电路板会比自己上设备要少花N倍的费用?
那我为什么还是要问那些设备和费用呢?

因为啊,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这几百片电路板,而目是要加工这几百片的工艺、设备、费用估算。
;=========================
是我没有说清楚,如果你的单位、厂矿要上电路片加工专业设备的话,一次出货几百片,和一次出货几万片,设备和工艺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如果制作小批量的双面电路板至少要下列设备:一,PCB板量的裁板设备,例如,小型剪板机(能剪3mm的 ...

感谢小红军,以及楼上所有关心此贴的坛友。

现在,这个问题不需要了。这个帖子的起因是08年地,当时我在委内瑞拉为中石油服务,担任委内瑞拉石油现场电器仪表工程师,主要负责西部马拉开波湖上油田和委内东部油区的电器仪表。

为了解决电子仪器当地维修和生产,曾经考虑在当地把中石油的一个机械车间改造成PCB制板车间。

后来戏剧性地因为该车间被雷击,还死人一个人而泡汤了,我也就忘记了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