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Q值不大的抽头法

楼主(2008-12-26):
用一小条聚四氟乙烯(不怕烫坏),采用0.05X60股人造丝线,采用这种方法抽头对Q值影响不大,现在每6T抽一个头共10个,Q值只降一点点,此法烙铁要热,动作要快。

网友:
我的波段开关正好有十个位子,下次试一下

网友:
用纸板好象也行吧?没试过,烫应该是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对Q的影响。

网友:
怎样分辨是不是聚四氟乙烯,或是在什么用品上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难找就青壳纸之类也可以,在矿机中Q值差20、30不必紧张。

楼主:
各抽头接检波管测有载Q值如下:从可变定片数起

抽头1  Q=8
        2  Q=9
        3  Q=10
        4  Q=12.5
        5  Q=16
        6  Q=22
        7  Q=60
        8  Q=90
        9  Q=150
       10  Q=210

网友:
有些饭勺不知道四不是聚四氟乙烯做的!!挺耐热的!

网友:
很好!10个抽头Q值只下降了4%,抽头越短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打火机烧一下不着火不冒烟不熔化才是塑料王。

网友:
回 L。D。XIONG 的帖子

您好!新年好!
  我前几天出差到湖州练市镇,那里到处是工厂生产漆包线。顺路找到一家。0。04线一大轴1。6公斤,要90元。看起来不贵,可是这么多用不完啊。

网友:
梁兄,您好!
有空的时候,看看可否做这样的实验。

1、对某一高Q线圈测试空载的Q值;
2、加上图中所示的外电路,看看Q的下降情况。

用Q表内部的谐振系统带外电路测试Q值,这样可以知道,外电路对Q的影响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要想用完很容易,找一个30米空地,两头钉一钉子,来回走660次自制660股线,保您很快用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 我没有信号源,再者控制不好很怕损坏Q表。HP4342A和电子管不同,它的毫伏估计用MOSFET,外加太大电压不知妥否,对不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少说了一句,实际上不加外部的音频调制信号源也是可以的,实验中仅仅加一个外电路部分。
只是外电路部分的耳机中,因为没有音频信号而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是外电路的影响程度还是可以知道的。外电路是无源的,应该不会对表有什么影响吧。如果真怕把表给弄坏了,就不做这个实验了。不过,还可以不用调制信号源,考虑用你自制的那个Q表做这个实验。看看变化趋势以及变化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