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品牌机电源的缺陷与解决方法

楼主(2008-12-27):
朋友一台联想小鸡,老家伙用的电脑都很落伍,P3机器。由于电脑经常死机,找我帮忙看看,怀疑是电源问题,换了个普通电源立马正常。
小机箱装不进大电源,暂时把电源放在机箱上对付用一哈。小电源难得买到二手货,买新的又太划不来,电脑还只抵得一两百块钱,拿回来帮他修哈看。
电源的型号是FSP145-51C1,打开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几个电解鼓起来哒,换哒好的似乎问题就解决哒。看一哈换下来的电解,耐压10V,用在3.3V和5V输出,应该不会有问题。有疑问就还仔细看哈电路板,各一看就看出了端倪。
坏电解的旁边都有一个体积较大的电阻,应该是功耗比较大。再看电路和阻值,两个电阻分别并联在电源输出上,3.3V端并联8.2Ω,5V端并联15Ω。计算一哈,8.2Ω电阻功耗近1W,15Ω电阻功耗近2W,安装位置又正好在散热风扇的气流死角。
各一来就找到哒电解损坏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漏电发热,是被各两个电阻的热量烤热的。看来电解液都被烤干哒,测量容量已经很小(看指针表充电偏转角度估计),如果不是过细看电路,换哒好的也搞不得好久。
对比其它电源,没发现有同样的大功耗电阻,不晓得装得那里改善什么性能。我想,大概是个空载状态下的假负载,既然设计哒,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作用。采取折衷方案,电阻还保留,但增大阻值降低功耗,找了两个手头现成的,分别换成82Ω和100Ω。普通的1/8W电阻,担心还有点发热,剪短引脚焊在电路板背面,一端接地,可以靠大面积的接地铜箔散热。改好后再测试,电源工作正常,下次朋友们遇到同样问题也可以这么处理试试看。
(先发在本地坛子上的,用了点方言,凑合看。哒=了,各=这,哈=下。)

网友:
精品技术帖,受惊了。

貌似福兰银雪话……

网友:
有不少电源都会出现类似现象有的是不好开机需要按开关多次才能正常启动,也多为电源内电容失效鼓包引起的。

网友:
我以前的全汉小电源也是这样电容爆了,换的时候把电容引脚留长一点,和电阻错开就行了

网友A:
貌似技术帖。

网友:
必须换主板或开关电源的专用电荣:低内阻大纹波电流

换普通电容撑不过3个月。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在几十至几百khz,普通工频虑波电容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意味着要以极高的频率充放电,并且高频环境下等效内阻很大,导致自身发热厉害。

上网查主板用电容。

网友:
个人意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用大机箱,用大电源,特别是5寸大低速风扇的那种电源。散热等都很好。噪音也小。小机箱美观,但各种板卡及电源设计上都用“压缩”的方式。散热难免有照顾不周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技术帖。

貌似? 不准和老K玩PK,只好来玩玩貌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玩电脑的都不会买那种袖珍型,那种小电脑,随便动一动就要卸开一些碍事的东东,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练兄很有语言天才,咋俺们南蛮子的话也会学呢?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我的蛮办法,普通电解增高耐压等级,似乎还能承受。换过两块主板电解,都这么处理的,至少一两年了,都还没出问题。

网友:
耐压与内阻根本就是两回事。

网友:
P3机器或许不要紧,因cpu功耗小。

你在p4及以上机器上试试。

不妨搜索“电容爆浆”看看

网友:
直接换电容就是了,

P3机器还能用多久啊.

网友:
主板电容也不是很难买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既然用上去正常就说明能用,开关电源与串联稳压电路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作频率高,到了主板上已经过电源本身的滤波电路,这一点的影响也应该不是很明显了。
所以我认为,所谓主板电容,有炒作的成分。电容内阻这个提法,真还不明白指的是什么,看到过用于瞬间大电流放电的电容(如闪光灯内的)引脚工艺有不同处理,那个可以想得到是有道理的。电解电容高频特性不好,主要是由于卷绕产生的电感成分,与内阻根本就不搭界。
你所提到的功耗大,功耗大滤波电容的容量必须相应增大,这一点是电路设计的常识。

网友:
不是吵作。2002年到2004年间,有一大批的主板电容爆浆。
您是没有见过而已。
过几天我发点图片给您看看。
电源中的电容是最容易爆浆的。

网友:
http://bbs.zol.com.cn/index20081009/index_104_33953.html
再看看这个。

我的亲身体验:
一台老的845主板的机器,搭P4 2.4B
上1G内存正常,上2G内存就蓝屏
换电源则正常。
打开电源,发现电容爆浆,更换电容,OK。

我换的是日系的固态电容SPEC系列。

昨天周日,又打理了两个电容,记录如下:
http://bbs.zol.com.cn/index20081226/index_104_34359.html
可惜读卡器坏了,不能让您看照片了。

网友:
哦,吓我一跳,受精了

网友:
用os-con吧

网友:
电容容量大了,适用频率就低了,一般用于高频的就是有很多小容量的电解并联起来用的。主板上的密密麻麻的小电解就是这个道理了。要不怎么不干脆换一个大的几F或几十F的电容呢?什么固态电容也是电脑厂家炒作的,不也就是封装不一样的电解电容吗?如果玩电子的说固态那真是一个笑话。那种贴片电容一样会爆浆的,我一个AIWA收录机电压也才3V,就爆了两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