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13P1P

楼主(2008-12-27):
第一次见此管,不知可作何用途?有劳各位出手解释一二.

网友:
汽车机的功放管,12--26V屏压。灯丝电流很大,输出功率很小。

网友:
使用价值不太大了

网友:
灯丝13V    0.8A

屏压20V。

输出0.27W。

楼主:
学习了,谢谢楼上几位老哥了.

网友A(2012-11-16):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些13P1P,想装个一级共阴极,一级共屏级阴极输出的前级。用220v/24v电源,4只管子灯丝两管串联再 ...

您太高抬我了
13P1P这种后期开发的低压管,我本人实在、实在是没有什么概念。
这管子 其实不错,但是比较“生不逢时”,它开发之时正是晶体管 “大跃进”的年头,所以虽然 这种特殊设计的管子能较好的适应低电压应用,但还是不能喝晶体管匹敌的。正是因此,它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匆匆的退出来舞台,也是正因为此,他的应用实例很少。

  做前级可选的管子很多,没必要纠结这玩意。当然了,这是我本人“犯懒”的话。玩玩还是大可以的。
只不过 我却是没有什么资料,而且从现有的 特性曲线来看,五级管标准接法的线性用在电压放大前级里,并不是理性,线性度也不高。有可能的话,尝试三极管接法也是可取的。现在麻烦的是 没有这管子的三极管接法曲线。 所以想用它还得 先自己测绘曲线, 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它的三极管接法曲线的线性就多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看13P1P的资料
  http://www.mif.pg.gda.pl/homepages/frank/sheets/095/1/13P1P.pdf

我买了一些13P1P,想装个一级共阴极,一级共屏级阴极输出的前级。用220v/24v电源,4只管子灯丝两管串联再并联,正好可以使用24v的次级电压,灯丝不接地;同时用24v整流滤波得到33v直流。
烦请版主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只管子灯丝两管串联再...】不是很好的做法。
电子管灯丝冷态电阻很低,串联使用时,开机瞬间,电流很 ...

所有的电子管都是“开机瞬间,电流很大”,不仅仅在串联时如此,并联时也一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些13P1P,想装个一级共阴极,一级共屏级阴极输出的前级。用220v/24v电源,4只管子灯丝两管串联再 ...

【4只管子灯丝两管串联再...】不是很好的做法。
电子管灯丝冷态电阻很低,串联使用时,开机瞬间,电流很大,容易烧毁灯丝,或使得灯丝早老化。所以,灯丝不建议使用串联供电。

网友:
嗯,本来就是低电压 的管子,
屏极最高极限才110V。
串丝也得找一端接地,灯丝悬浮,那噪声 真是 谁用谁知道
比较客观的说啊,这管做前级,真没优势。功率管就应该让它发挥点 应有的能力。
如果接成三极管做前级,还不如干脆用6N1或者6N8P了。

现在 还真找不到这管子接成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关键是现在的烧友 不乐意测这个  就像手册上提供的6N1曲线一样,根本就不适合 设计线性的 音频或低频放大器,但多少年就没有业余爱好者 自己重新测绘一下的。    在业余条件下 纯手工测绘管子的特性曲线,是一个很枯燥,很花功夫的事情。我测的第一个管子是6C6D灯塔管,里外花了十几个小时,测6N1也花了将近一个白天

网友:
我看13P1P的应用实例里介绍它的屏压仅26v,正巧手头有只100w的控制变压器,初级220v次级串联有6v12v24v36v...想利用它玩玩。灯丝串联、高压也用这组电压,这样将使电源变压器简化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太高抬我了
13P1P这种后期开发的低压管,我本人实在、实在是没有什么概念。
这管子 其 ...

谢谢斑竹.............

网友:
我是买另一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闲的没事,试试它,才1.50一只买的。

嗯,是挺便宜的。
有机会我也搞俩,抽空 测绘一下它的三极管接法曲线,看来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