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屎”上搭棚

楼主(2008-12-28):
最近一台VC9205数显万用表出现了故障,表现为,所有的档位不管测量还是不测量都显示“-1”(数据溢出)  ,由于该表里面的芯片是软封装的共有44脚,论坛上称“牛屎”  。该IC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这几日有空,先从外围电路查起,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点。后来发现这个IC 的外围电路与7106的外围电路极为相似。是否可以用7106来代替,仔细地查看液晶显示屏的相关脚,发现完全可以用7106来代替,只不过少了数据保持功能。找出与7106相对应的脚之后,将正输入端IN+与基准电压正端Vref+短接之后如果仪表正常的话,应该显示100.0但是实际上还是显示-1.说明,该牛屎不能用了。为了能顺利地替换7106,又测量了一下液晶屏后面的空间刚刚可以放下一个7106,(但是连IC插座一起就放不下了),马上动手进行替换,第一步把原先牛屎四周用小刀小心割开如图  ,并贴上绝缘纸,然后用0.35漆包切成一段一段,每一根两端刮漆上锡,小心地焊好如图  ,再把另一端焊到对应的7106上面如图   。再仔细地检查,无误后通电,该表修复  。最后在进行调试,用另外一只数显表200毫伏档,测量Vref+的电压,调整电位器使之100毫伏即可

网友:
高手,艺高心细、手巧

网友:
我的天哪!呵呵!佩服您耐性!

网友:
鼓掌!佩服。

网友:
给表表做了一个换心手术  佩服

网友:
牛人 了不起 顶

网友:
要够耐性才能做.

网友:
今天才明白“牛屎”的含义,很形象。

网友:
很受启发,雪习了。

网友:
如果能在找堆“牛屎”来替换的话。应该比这个更方便。

网友:
有软封装的7106,没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A:
有44脚的CH7106 除掉屎,焊接就好了!!!!!!

网友:
我的DT830B小表威华的,也做过相同的手术,不过还是先把牛屎铲掉再焊比较妥当

网友:
强!!!鲜花插牛粪!!!

网友:
维修 CPU 的时代快要来临了.

网友:
佩服,电子市场上ICL7106也不好找啊

网友:
好手艺啊!人工高于本身价值了

网友:
如何把牛屎鏟掉?

网友B:
本人认为    :加热!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牛人啊!!!
厉害,我也准备割我的DT830,把表头切下来用,买DT830比买数字表头便宜得多!
那个数据保持功能,你看看能不能用CJ7108 代替!
我的那块VC9808+就是用这个CJ7108的.应该是数据峰值保持!

网友:
哈哈,楼主好手艺,好耐心

网友C:
看看我的DT830B,修的牛屎

我修的DT830B

网友:
做手术用无影灯吗?(开玩笑的)

网友:
我有个疑问,这样的手术自己用着放心吗?时间长了由于虚寒造成的误差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两个字,佩服!

网友:
技术不错,前几天都看过有这种正方形IC卖

楼主:
请问楼上正方形的ic哪有卖?我的ic 是在立星买的,1.8元一只,拆件品。

网友:
很好

管脚哪个对哪个呀?我也有一个坏了,不会换。

网友:
好一滩牛屎!

楼主:
回复38楼

对应的各个引脚如下图,有几个管脚没法接就不接了,主要是数据保持功能没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上有一个卖家叫"仪表居"的那里有正方形的ic ,5元

哎.不知怎么他现在没卖正方形的了.您有空常到淘宝去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我也换了它。哈哈。再问一下,怎样判断原来牛屎的好坏?谢谢。

网友:
问一下:新换的ic需要编程吗???有点见笑了!!

网友(2012-03-07):
佩服 楼主的耐性

网友:
我等是哭不出来的,

网友(2009-08-26):
原来的牛屎块应该是台湾造的44脚软封装的AME7106,  它比40脚塑封的ICL7106多了数据保持和电池低电压指示功能.  用40脚塑封的ICL7106代换时, 数据保持功能很少用没有没关系,  但电池低电压指示功能很重要, 要是9V电池低于7V了还不知道还继续使用, 测量误差会增加很多,会造成严重后果.  可仿造早期的DT830数字表用分立元件搭个低电压指示电路.

换上去的40脚塑封的ICL7106最好装个插座, 因为7106经常坏, 以后坏了只要从插座中拨出再插入好的7106即可, 非常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人!要是换成我,早都扔垃圾箱啰。

网友:
做换心手术佩服您耐性!

网友:
看来矿坛上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我的天哪!呵呵!佩服您耐性

/////////////

网友:
将我的fluke 17b里面的牛屎铲掉,换上了塑封芯片。

网友:
原牛屎并没有坏,买回后拆开看见牛屎就不舒服。于是就换掉了牛屎芯,换后一切正常。只不过需要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正方形的ic哪有卖?我的ic 是在立星买的,1.8元一只,拆件品。
上海北京路688号,有正方形的ic7106,44脚芯片,6元一块

网友(2010-02-13):
DT890D

手头的一块VICTOR DT890D显示屏个位缺笔划8成了6,不知道是什么故障,也想动手修复,新手特来请教

网友:
上个照片,是IC 问题,还是显示屏?

网友:
我的天.不佩服都不行呀

楼主:
回63楼64楼

显示屏缺笔划,一般来说,是显示屏与线路板的连接部分接触不好,不是IC问题,也不是显示屏问题。从照片来看,可能是线路板、导电橡胶或是显示屏的接触处有点脏了,可以采取清洁的方法进行处理,也有可能是导电橡胶没有压紧或是导电橡胶变形压不紧,可以用一定厚度的纸垫高显示屏使之线路板与显示屏的距离缩短。

网友(2011-04-27):
标准的万用表“心脏搭桥”手术。

网友:
楼主真乃高人,长见识了。

网友:
多此一举,鉴定完毕!

网友:
原来是复活了

网友:
不是有那种四方的吗,怎么上了个双排直插的,真够有耐心的,

网友:
强人,我也换过牛屎,我是用热风枪吹热,在除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44脚的CH7106 除掉屎,焊接就好了!!!!!!

我用44脚的7106换了,10v直流电压指示7v,以为焊坏了,又换了一块,还是7v,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很受启发,佩服您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44脚的7106换了,10v直流电压指示7v,以为焊坏了,又换了一块,还是7v,不知道为什么。

你好,装上之后,应该调试一下,用另外一只位数多一点的数显表200毫伏档,测量Vref+的电压,调整电位器使之100毫伏,能否调到100毫伏。如果能跳到了话,再试试直流电压指示准不准。

网友:
你可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认为    :加热!  是个好办法

电吹风给牛粪加热,到一定温度用小学生用的直尺平推就下来了,很简单,我用这种方法下过很多只牛粪芯片了,都很好,原电路板象新板子一样,买一只芯焊上就行了

网友(2011-06-02):
呵呵,过程很爽,感受很高潮

网友:
好复杂哦,个人觉得可能不防震!

网友:
不错的手艺,佩服,还好楼主的表上有预留的引脚焊盘,我的表上就没有了啊,想学习就麻烦了。。。

网友:
手巧r的高手,这个不顶顶哪个。

网友:
今天才明白“牛屎”的含义,很形象。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才知道。

网友:
这样都行  呵呵

网友:
不错啊,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服了!见识牛人了。

网友:
高手,这个不顶顶哪个。

网友:
这是要                   顶的

网友:
佩服!佩服,牛到家了

网友(2012-03-01):
直接把牛屎铲掉,用ICL7106CM44直接焊在焊盘上,应该比楼主这样飞线的稳定、耐用

网友:
传说中的飞线大法

网友:
强人!在牛屎上也能疯狂一把!

网友:
好手艺,价值不说,关键是换来好心情

网友:
还有说是“鸡屎”的,是不是这一类的电路?

网友:
这个我见识过。1年前在本坛买了某高手的一块电感电容表,内部的芯片就是这样搞的,但换上的也是牛屎。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也有一块DT9972型数字万用表,也是用的软封装IC,不知什么型号,估计跟楼主的差不多,也是7106。等我有时间也这样整一下!

网友G:
高手,顺便问一下,现在淘宝上卖的30---60左右的3位半数字表里面是否全是牛屎芯?

网友:
坛子就是这样鼓捣起来滴。鼓励,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高手,顺便问一下,现在淘宝上卖的30---60左右的3位半数字表里面是否全是牛屎芯?

99.99的可能性,不敢说全是

网友:
原来可以修的,我有块胜利数字表坏了,就扔了,指针表坏了也卖垃圾了

网友:
测量Vref+的电压,调整电位器使之100毫伏即可——请教:要调节哪一个电位器,能标出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99.99的可能性,不敢说全是

17b卖好几百一样是牛屎

网友(2012-04-01):
无语!佩服的无语!

网友:
佩服!也崇敬你这样的精神。

网友:
牛屎芯片就是 为了省工艺才这么做的    佩服 楼主

网友(2012-09-16):
这算是飞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屏缺笔划,一般来说,是显示屏与线路板的连接部分接触不好,不是IC问题,也不是显示屏问题。从照片来看 ...

请教,我的表倒是不缺笔划,而是百位上的8有一笔划一直显示,所有档都是一样,弄得5和6分不清,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此乃DIY最高境界呀!

网友:
这个是要逆天吧~~~~~~~~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2012-10-30):
好救活一块表。。。。。。。。。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有扁平封装的7106

网友:
真功夫!真乃高人!佩服!

网友:
技高一筹

网友:
牛人做的牛事

网友:
高手,心细、手巧。

网友:
如此有心,铁棒都会被你磨成针

网友:
真强,给心脏做移植手术无论哪个领域都是高手

网友:
大手术,真够细的,学习了。

网友(2014-01-12):
,相当的牛啊

网友:
楼主好手艺又学了一手

网友:
人才,鉴定完毕。

网友:
表示干不了

网友:
热风枪吹热,铲掉  然后换芯

网友:
这份耐心、这份精神,不得不顶

网友:
牛屎也 升级了

网友:
咋不换贴片的,直插的好丑

网友:
动手能力强悍,赞一个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也干过这活,哈哈,最好是买块贴片的,很好换!

网友:
佩服。
很受启发

网友:
哪买的7106啊

网友(2014-08-13):
从美观的角度讲,我会花钱买一块贴片的焊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正方形的ic哪有卖?我的ic 是在立星买的,1.8元一只,拆件品。

[ 本帖最后由 yhg 于 2009-1-5 10: ...

某宝上面有

网友I:
下一步锻炼着换南北桥吧

网友:
高手呀,真心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一步锻炼着换南北桥吧

南北桥也不难,

网友:
高手啊   换心脏手术   表示没玩过  也不敢玩   长见识了

网友:
高手佩服,精神可嘉

网友:
↗类似方法有点同感、维修常这移植走飞线!

网友:
可以铲除除掉屎焊接!

网友:
技术帝。。。问题是值得嘛。。。劳心费力啊

网友:
网上看到更换牛屎不到10分钟,好像没有这么复杂。楼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有点复杂。

网友:
高!高!实在是高!

网友:
这个必须顶,楼主真是高手  帮顶学习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鉴定完毕

网友:
高手呀,真是芯片级维修和。

网友:
换方形封装的,铲掉牛市

网友:
没有方形,只有长条,有时间实际也弄一下

网友:
需要足够耐心才可以玩的。。

网友:
牛屎也能修复,好,有没有贴片的?

网友:
飞得一手好线才行

网友:
换方形封装的

网友:
都是牛人啊这么小的间距焊接用放大镜不好手艺

网友:
手艺不错,耐心很好,是好手

网友(2015-06-03):
高手啊,牛屎变硬心

网友:
这表本身不值多少钱,这种精神值钱!

网友:
技术高明,耐心也不错。佩服 佩服。

网友:
请问,更换ICL7106  DIP 40脚以后,电容挡能否使用???

网友:
这棚子撘的,高手

网友(2015-12-21):
楼主功夫挺高深啊!

网友:
还以为楼主换个贴片的7106呢,弄了个这么大个的,有耐心啊,佩服。

网友:
7106应该有贴片44脚的片子吧,淘宝一只直接贴上,不过楼主的技术以及细心程度我都相当佩服

网友:
应该叫牛屎搭桥呵呵

网友(2016-05-20):
这个是高高手啊,不过有另一种7106,更小点

网友J:
动手能力强,楼主是如何知道牛屎引脚定义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动手能力强,楼主是如何知道牛屎引脚定义的?

楼主真乃高手也!原来楼主的牛尿芯片并没有损坏,是看着不舒服而已才换的。这就有了一个疑问:既然人们不喜欢牛尿芯片,为什么厂家还要造牛尿芯片,一块牛尿芯片和一块双列直插的芯片在一只万用表里厂家能省多少钱呢?省去一块双列直插芯片硅铜封装芯片用得了多少硅铜的封装的材料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上海北京路688号,有正方形的ic7106,44脚芯片,6元一块

谢谢你这个老帖指点,回头我去看看,几年了,那店还再不再经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你这个老帖指点,回头我去看看,几年了,那店还再不再经营

不用客气呀

网友:
有意思 练练手 其实东西价值高不高 不重要  搞出来那种快乐是很美好的

网友:
那些引脚一一对应上也是本事   牛

网友:
为什么牛屎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原来牛屎的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DT830B

同样值得赞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乃高手也!原来楼主的牛尿芯片并没有损坏,是看着不舒服而已才换的。这就有了一个疑问:既然人们不 ...

如果牛屎芯片没有损坏的话,就不会去换了,确实是【最近一台VC9205数显万用表出现了故障,表现为,所有的档位不管测量还是不测量都显示“-1”(数据溢出) 】故障了(见第一楼帖子),没有法子了,试着铲掉牛屎,换上新的芯片的。不知道是牛屎容易损坏还是牛屎不容易更换的缘故,多数坛友不喜欢它。

网友:
这个标题好污!!!哈哈哈

网友(2016-06-20):
一次很成功的手术

网友:
"牛屎"。。。。这功夫果然强大

---------------------------------------------------------------
俺diy的扫频仪  https://shop162453914.taobao.com

网友:
“牛屎”这名称还真形象,我当兵时在西藏无人区测绘,就用干牛屎烧火做饭,印象很深刻。

网友:
牛屎不光是指形象,还代表人们对于这种简易封装的痛恨,但是由于价格低没法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