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电源之我见

楼主(2008-12-30):
胆机一直有很多人喜好!!现在说说我的看法垃圾的地方就当我放P了
我追看不上的就是电源电子管整流了!!我们为了减小电源内阻加大变压器次极**一个整流电子管让内阻增加接近百倍
居然有人问XX整流管(冲汞的整流管)开机冒蓝光是怎么回事!(整流管型号有说明)那个大虾(是大虾不是大侠是大侠不会这么说的)说他滤波电容击穿!!大哥人家还说热机工作正常呢!!!!(你真是大虾还是做虾仁的那种)!!!充汞电子管是需要预热的,你不预热就是管内跳蓝火~~老扩音机先开低压是为预热整流管的!!!不是预热功放管的!!要不您弄个什么管子按正常的屏压加电10年看看管子能老不?(不烧灯丝\)

网友:
一针见血.

网友:
胆机是用电子管整流&晶体管整流?这是历来争议的议题,希望大家平心静气的讨论

网友:
电子管整流的神话,误人子弟不浅,可是就是有人相信神话,而不愿意自己动动脑筋思维一下。

网友:
樓主 cnboy 正解!

"老扩音机先开低压是为预热整流管的!!!"

网友A:
我用电子管整流是因为看着电子管好看,声音没有区别,
缺点是费电。

网友:
感叹号多了。

网友:
罗卜白菜各有所爱,自己喜欢就是好,没有什么谁好谁不好

网友:
只觉得晶体管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冲汞2级管的使用常识就是充分预热!新管或长期停用的在恢复使用的时候,最少要预热25分钟以上让汞充分挥发!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和延长使用寿命!!举个简单的例子日光灯管也是冲汞的,他在普通电感镇流器上面的使用寿命要比电子的长!(不信你实验下!)原理就是普通镇流器起辉前灯管的灯丝对灯管有一个预热过程!!同等道理冲气2极管里面也有汞也需要预热!!
还有就是为什么装硅整流的电子管机加高压开关?   因为刚开机的时候管子处于冷态,电源处于空载的时候电压很高,高于滤波电容的耐受电压!设高压开关的目的是保护滤波电容不被击穿!(222-1就是硅整流的)
至于电子管冷态发射的情况是有的,但是一般电子管扩音机的屏-阴电压还不足以损害到管子的寿命,即使有损害也是微乎其微到可以忽略的地步的!!但是老扩音机基本都是冲气2极管整流的如果不预热对整流关的危害可就大了!!因为里面有分布不均匀的水银蒸汽,加大冷态发射,减低绝缘电阻造成管内跳火!明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您那是866的正常辉光!!   我说的应该是跳火,我有用词不当了哦想大家道歉!!

网友:
有几个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1,胆机用电子管整流还是晶体二极管整流,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从整体布局考虑,用电子管更能体现胆机的特色;
2,有人说电子管整流声音好听,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看看世界名机马兰士与麦景图,都是用晶体管整流,没有人说它们不好听;
3,电子管整流内阻大?电子管是电压控制器件,本身的内阻不小,与整流管相比,整流管的内阻已经很次要了;
4,敢使用汞气整流管,如866之类的发烧友,绝非等闲之辈,应该是一些老鸟了,怎样使用就不多说了;
5,如果说谁对谁错,那就是自己玩得高兴就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用866的就是菜鸟(菜鸟是我发明的网络语言)屁菜到家的垃圾!!汞2极整流管冲汞的目的就是减小内阻!!但是弊端就是反向电流加大!!哈哈~~和晶体管比较(没配)
汞气通电回出的蓝光是死亡之光啊!哈哈~~~~~~强大的紫外线辐射!!呵呵水银通电就是放紫外线!!!看多了小心皮肤癌!!电子管整流只会浪费能源!!垃圾举动的典范!!!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注意:回帖不严谨,易引发PK。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练版主,弱弱的问你一下下:PK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双方进入战争状态啦……

有时候发帖不慎会刺激到他人,于是就开战了。

网友:
实际上有脑袋的不会,因为毕竟是求知的

网友:
网络发言难免“激扬文字” 如果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搞人身攻击,本人表示欢迎。
想起我插队的时候,贫下中农的一句话:男人无脾气像死铁无钢,女人没脾气像烂草无阳;意思是说无论男人、女人人总是有点自己的意志,哪怕是偏见,只要不妨碍他人,都可以自由发表,都可以自我保留。

网友:
都试过。各有特点,个人喜欢石整流加电子稳压滤波。

网友:
讨论的真精彩!!!

网友(2014-11-25):
各位帮帮小弟电源问题白版62+6p14单端。变压器输出240v.不用扼流圈得250v,怎么做。

网友:
5z4电子管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子管整流是因为看着电子管好看,声音没有区别,
缺点是费电。

简直就是电炉啊

网友:
说得很好,有很多煞笔喜欢用细细的线绕什么双高压,内阻不大牛不发热才怪!我的见解:单组高压加整流桥配大电解电容、扼流圈的线能粗则粗哪怕少绕几圈少些电感量可以用大电解来弥补,毕竟现在1000μF以上的电解比比皆是。

网友:
自己玩的高兴就是好

网友:
的确是,用电子管整流,我也是因为它好看而已。

网友:
简单问题 繁杂化 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