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N4及12AX7系列电子管曲线比较(原创)

楼主(2008-12-30):
对于电子管的使用,小弟一直以为和坚信特性曲线才是硬道理!!!
   很多人认为国产的6N2和6N4可以互换使用,当然了出声音因该没问题,但每个管子都有自己的最佳工作状态,要找到并确定这个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曲线
以下,小弟罗列了国产6N2、6N4以及12AX7,ECC83,7025和所谓最高品质的德根ECC803S的特性曲线共大家品评。

    欢迎各位来是指教拍砖

GE的7025

GE的7025

12AX7和ECC83

12AX7和ECC83

德根的ECC803S

德根的ECC803S

楼主(2014-03-05):
引用 网友A:
海河老师:您好,看三极管的曲线的要点有哪些?哪一个的曲线是是最优的?怎么从曲线上来比较分析三极管的优 ...

没有任何一个管子的曲线是 最优的,不存在完美的东西。

要点,就是你多看多想。要知道自己为什么看曲线,曲线能带给自己什么信息。

线条间隔均匀代表 管子的线性度好,放大信号不易产生失真。 栅压范围越大说明管子的动态范围就越好。

楼主(2009-11-05):
dianzig 朋友
您好,在我所知道的层面 简单 片面的回答一下您的问题 ,不甚严谨,请您能正确理解,想了解更多的知识,还要靠看书和实践的积累
  39楼问题 :  “每个管子都有自己的最佳工作状态,要找到并确定这个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看曲线”—— 这句话的通俗讲法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每种电子管或是其他什么)都是 宝贝,看我们会用不会用了”—— 电子管实际应用中 无论是静态(直流通路)还是 动态(交流通路)都是运用了 “一簇 ”特性曲线,不是某一根,也就是说 在所确定的特性曲线中 全部都参见工作,这是一个“线动成面”的整体状态,制约这个状态的就是 工作点和负载线。

40楼问题: 任何电路都是一个整体的通路,缺一不可,单纯一个电子管那只能是工艺品, 请您正确理解 “屏压”和“屏极电压”以及“电源电压”的 关系 ,很多书籍在这方面很混乱, 单纯从静态工作点看 —1.5V ,200V 还是不错的,但应该考虑到屏耗和最高屏极电压的限制

43楼问题, 我不知道您用指针表还是数字表,所以红黑表笔的问题 无从谈起; “曲线”是一个广义宏观的概念,指的是能客观反映电子管所有特性和参数的 图线的集合,“负栅压”是一个狭义的微观概念,就值的是管子栅极的偏置电压,请您注意“负栅压”是很不严谨的,有很多管子(俗称右特性管)就工作于 正栅压 状态 ,栅极电压就是 栅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压

楼主(2008-12-31):
6N4不便宜啊

楼主:
呵呵,在各位面前,绝不敢称“老师”......

     图可能小了点,大家就点开“原图”看吧.
从图中可以看出6N2 和6N4还是有区别的!
     12AX7最早由RCA公司发明可最初的产品存在一些问题,飞利浦公司看到了这种管子的潜力,就投入大力量调集专家和设备对12AX7进行改进很完善,最后退出了商业产品ECC83,从曲线上看虽然二者很相似(当然了这么多年大家就把它们当作一种管子来用,尤其是现在做的管子就不分这两种型号了),可早期的产品在特性上还是有些许差别的!
     ECC803S是德根开发的军工级高可靠性管子可以说是当时ECC83的世界最高标号,寿命可达50000小时,现在JJ出的ECC803S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点,据说当时能使用这个型号作为商品的只有德根一家公司.
         7025也是12AX7的高标号产品属于工业用管,低噪声、高可靠性。大家看看它的曲线可以发现在小电流时甚至线性比ECC803s还好.小弟也就知道这些了,哎,孔圣人门口卖《百家姓》,大家见笑了。
      我总结的意思是,在严格的情况下,6N2不能代替12AX7系列,甚至不能和6N4互换!

网友:
听老师们讲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讲得好! 这才是论坛应该倡导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

网友:
理论指导 IY。

网友:
喜欢用 6N4

网友:
6N4现在很难买到了,建议摩机还是用12AX7。

网友:
12AX7曲线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贴一个飞利浦的ECC84

楼主:
呵呵,ECC84的曲线也还行.....

网友(2009-02-16):
海河总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