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二极管振荡器试验成功

楼主(2009-01-02):
电路如图     可调电阻用的是多圈电位器   电源电路串接25mA电流计  调整电位器使电流缓缓上升(约10mA) 直至电流突然下降 此时电路起振 用示波器可观察到振荡波形   注意总电流不要超过30mA

  注:  由于测试使用的示波器带宽只有100MHz    所以无法显示50MHz以上信号的二次谐波    因此图4和5中漂亮的正弦波只是假象  用带宽6G的频谱仪观察 可见强大而丰富的高次谐波

1.电路图

1.电路图

2. 2.88M时波形

2.   2.88M时波形

3. 9M时波形

3.    9M时波形

4. 44M时波形

4.     44M时波形

5. 100M时波形

5.     100M时波形

网友:
6G的频谱仪a
   手上只有个1.8G的能够长用。哀伤啊

网友A(2016-08-06):
实物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物图呢????

老版主提问极好,我也有同感,成功的实例,再配以实物图和调试细节,会使许多人受益,何乐不为呢。

网友:
电路图还是比较牢靠的,用这种电压跟随的方式提供隧道管电源,再加一些补偿措施,对隧道管的工作应能起稳定作用。

当然,要是能提供实物图是最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