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迷你2P2电脑功放

楼主(2009-01-05):
来论坛两个月多了, 做了一个2P2的迷你功放,可以响了, 功率输出不大,就是有交流声,管子一点都不发热。灯丝也不亮,看来还要再做个6J1的吧。上几张图

楼主:
放大和电源的原理图

网友:
漂亮! 直流管不用电池而用交流供电,免不了有点交流声,想完全去掉交流声难度较大.

网友:
这小管本来就不热的

网友:
要是电路图再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
感觉功率有些偏小

网友:
2P2要想没有一丝交流声也不难,灯丝电压加扼流圈滤波,多费点工就行了,高压我还是用的胆整流.

网友:
楼上的手艺太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的漂亮。我做过一前级用了和你的差不多的阻流圈。图中只看到了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致的手艺、强悍的功底,佩服!

网友:
单独的电源箱,为这个2P2再生机供电的,1K2再生,功放是2P2推动2P2,四管并联三极管接法.

网友:
楼主终于成功了!!恭喜恭喜!!!!

在改进改进,争取把交流声去了就完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太漂亮了, 用了那么多的磁环

网友:
现在镍氢电池也不贵了,用电池供灯丝就干净了.我还试过用6V电瓶317降压供灯丝,也很好.

楼主:
放音乐听不到交流声, 没有信号输入时, 才有交流声,加了几个瓷片电容, 交流声已经很小了, 是从固定栅偏压进入的。
如果不用, 直接将栅极电阻接地, 几乎没有交流声了,也能正常工作。 但是不知道理论上, 2P2能不能工作在零偏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