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专业修理万用表,呵呵

楼主(2009-01-06):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t-9208&highlight=%CD%F2%D3%C3%B1%ED.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专业修理万用表,呵呵.html

网友:
怎么我就看不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你还是把那内容张贴过来吧

2002-09-12, 23:58    #1
BD4EQ
加入日期: 2001-10-07
您的住址: 上海
帖子: 1,768

  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做专业修理万用表,呵呵

--------------------------------------------------------------------------------

实验室的指针式万用表坏了一大堆,即使可以用的,也大多数不准确。没办法,自己实在是没那个本事修好,就跑到上海第四电表厂的维修部去了,这才真正看到什么叫做修理万用表,大开眼界。

这个维修部离我们学校不远,骑自行车10分钟。
先是接待的老师傅粗粗看了看,一个mf64的表头坏了,两个mf30的x1档完了。
两个mf10有问题,一个mf368也不行,还有修的价值,由于急着用,先让他们加急修理mf64,mf30。
进入修理间,我的妈呀,简直就是破表的世界,10平方的屋子里,三个师傅,剩下的就是坏表了。
一位50多岁的师傅修我的表,非常迅速地打开表,拆下表头,取下线圈,拿出一个全新的线圈,换上,焊好连线。
发现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坏了,换一个。
x1档电阻完蛋,换。
然后就是磁钢充磁,一次不行,两次三次。
再检查直流电流,直流电压档校准,退磁,直到达到标准为止(这一点,咱们给位都没有这个条件充,退磁,呵呵)
再就是交流电压电流校准
最后是电阻档检查,其实表内部没有可校准的电位器,不准就换元件,那个师傅不用看电路图,起立咔嚓换下不行的电阻,换上新的。这个步骤是用标准电阻箱干的。
20分钟以后,mf64完全搞好,达到1.5级表的准确度,哈哈
然后检查两个mf30,5分钟就搞定。

屋子里还有很多,外地寄来修的万用表,好多呀,
旁边一个个塑料筐里是坏的线圈,电阻,开关,磁钢,外壳,都是一箱一箱的。可怕

最后,交了51元修理费,材料费。另外三个表等一个礼拜一后来取,还要掏钱的。

体会:自己修万用表,除非是坏电阻,二极管,保险丝,接触不好等,涉及到表头,自己别动。除非你有全套的设备。
__________________
Everything is possible!

Nothing is impossible!

Just do it!

"http://blog。sina。com。cn/u/1237387774"

网友:
真若是表头线圈或者磁钢游丝有问题,自己没有什么能力修复,必须找专业的来。

网友:
原因找到了, 别点链接, 直接复制粘贴到地址栏

楼主的链接是对的, 打开失败是因为没有复制完整的地址. 试试这样能不能直接点击链接打开: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 ... 理万用表,呵呵.html

楼主:
5楼已经贴过来了。

网友:
请问

请问五楼,磁钢充磁和退磁是把线圈组件取下来就可以充呢还是没有取下来充?特别是MF10型表,我很关心MF10型表的充磁和退磁。

网友(2010-12-14):
上海第四电表厂震华修配服务部
上海市长宁区武夷路153弄5号(甲)
座机: 021-62269906
老板: 顾洪宽

网友:
太羡慕专业设备了,我们原来在大型企业搞计量仪表检定的都没有这些东东~~~~~~~~~~~~~

网友C(2016-06-11):
有专业修数字表的么。我的930F和3211坏了好久,自己不会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2-09-12, 23:58    #1
BD4EQ
加入日期: 2001-10-07

这不是现在的修理价格吧!

网友:
视频看不到了,还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业修数字表的么。我的930F和3211坏了好久,自己不会弄唉

你把10年的帖子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