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式收音机的优点是什么?

楼主(2009-01-07):
现在超外差式的也不难做陶瓷滤波器代替了难找而且大块头的中周,集成电路代替了分立件。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做直放式?是什么优点那么吸引人?我从未听过做过直放式,不懂。

网友:
调试比较简单,频响比外插的略好一点,--因为通频带稍宽。
  缺点是频段增益不一致。

网友:
集成片做起来没意思吧,不像分立元件那么有乐趣。

网友:
对于初学者DIY机简单、易懂、易成功。

网友:
感觉业余DIY的乐趣浓厚些

网友:
早期为了所谓Q值,用很大块头的中周之类,现在管子很便宜啦,我开始玩的时候一个3AG21的管子要将近4¥,那时中专毕业一个月才32¥,现在没这个问题了,可以多级放大,器件也好了不少

网友:
声音好听是主要的好处,电路简单使得自身的干扰少,没有镜像频率造成的假电台什么的,噪音小。

网友:
简洁至上
Simple is the best

楼主:
为什么外差式的声音比直放式的差?
为什么说外差式的噪音大?

网友:
要的是味道

网友:
收音机的性能指标是个矛盾体,灵敏度高,必然要求选择性跟上,选择性好,必然通带要窄,通带窄,必然音响效果不好,那个直放机一般只有一级调谐放大,只能收几个强台,但通带很宽,听起来感觉很好

网友:
别骗人啦,直放无论如何赶不上超外差。只不过是就是喜欢用简单的分立元件DIY,换句话说就是有瘾,**罢了。

网友:
优点是可以**。

楼主:
**是什么?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