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仿红灯711六灯收音机,第一次DIY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09-01-08):
09年头一个DIY项目,也是看到论坛有高人仿这个机器,借着热情也开始DIY,进度就是这样的,花了一星期时间把壳子和布局搞完了,下一步该去零件库挑选元件了,大家看中频变压器的位置离电源牛近有关系吗?

网友:
好复杂啊

网友:
很漂亮啊
请问楼主机壳是怎么做的???

楼主:
谢谢海河兄支持

机壳是废品站买的一个铝盒子,本来上下封闭的 我把上面锯开就成这样的了。可惜高度不够,加木边框也不好,面板就不好看了 输出牛没地方放了....这个我没搞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地盘宽阔,制作好办,一定会成功!!

网友:
我在拆红灯,楼主在做红灯,咱2换换成不?

楼主:
红灯711的那几个线圈好像都是带磁芯的吧?目前手里只有中波输入 振荡 短波输入线圈是带磁芯的,后来拆机的几个线圈都是空心线圈,不知道用在这机器上可以不

楼主:
实在没地方的话我只好把上面的两个滤波电容拆除换成输出牛的位置,如果把牛放在功放管后面实在是不美观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其实输出有的地方放的,用现代的小型电解电容即可

中周本身就有屏蔽,这样放置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心得,管座的螺丝孔不宜过早打,要先设计过电路以后,决定线路走向以后再设定螺丝孔的位置。

楼主:
回彭兄

我用铜柱来固定一些元件后 铜柱就可以再固定其他东西了 比如用来固定地线和线路板等,我准备采用半PCB半搭棚的办法安装焊接元件

网友:
哎...我们这的废品站除了可乐瓶子,什么也搞不到!!

网友:
这个铝壳子改装的机壳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哈,见DIY就顶!

网友:
楼主这么快就开工了,祝你早日成功。建议:6N2与6P1交换一下位置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很好很好,建议输出慢一点固定,尽量离电源远点,唱响后调整角度可以减低吵音。

网友:
加一根120MM磁棒不知在收听效果上会好一点吗?但要考虑整机的视觉布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听您这么一说我才发现位置有点别扭,中放输出检波进6N2放大再经过音调控制电路到功放级,我换了管子位置,但不如果这样的美观,如果没太大影响我准备就这样了。我手里缺一个短波震荡配套的线圈,只有别的机器拆下的空心线圈,不是调感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把中波输入换成磁棒天线估计不用外接天线了,可是实在没地方,输出牛的位置还没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CB-2-75的小牛音质应该还成,位置没选好,焊完以后按您的办法调整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放输出检波进6N2放大再经过音调控制电路到功放级,我换了管子位置,但不如果这样的美观,如果没太大影响我准备就这样了。我手里缺一个短波震荡配套的线圈,只有别的机器拆下的空心线圈,不是调感式

根据电路图的原理,6N2 与6P1不换位置也没关系,因为检波后是经过电位器送到6N2,只要前后的装配线不交叉就行。短振是空心的也可以,调整一下并联的微调电容使其达到规定的覆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提供的实际制作经验,利用休息时间我慢慢安装,等通电试车以后再与大家见面

网友:
用金属条在合适的地方竖着安装磁棒架,既不占地方又可起到整机的视觉平衡。(弄的不好还可以少一根拖尾天线)见你的大电容都在表面,那此地下面一定很空,可以安装输出牛。
呵呵,乱说的,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我会采用的,设计中不断改进。输出牛无法装在下面,因为底盘的高度不够。愁.....

网友(2019-01-25):
总体设计,从高频输入部分到功率输出到电源,最好是直线走向。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我会采用的,设计中不断改进。输出牛无法装在下面,因为底盘的高度不够。愁.....

底盘高度不够,可以用铁条做成U型将底盘垫高,红灯711原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补充说明:
用两根铁条做成U型,在底盘左右下方各安装一个,这样可以将整个底盘升高。

网友:
现在还有调幅信号发送吗?

网友:
楼上几位厉害,整整十年前的帖子都给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