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些MF63图片!

楼主(2009-01-10):
再看几张细节图片,这表是去年坛内买的,不少朋友都有!

网友:
我是先从班长信息中得到本站有表买的消息的、来晚了、

我是先从班长信息中得到本站有表买的消息的、来晚了、一月前购一块、有差异、看了一下、放到书架子上去了。

网友:
我的MF63运放已经是塑封的了,插在八脚座上!

网友:
图片很漂亮,是什么机子拍的?

网友:
怎么回事?楼主的表是89年的,我的是87年的;但是我的电阻怎么这么细?????
头一回看见MF63有大红袍的……

楼主:
相机是SONY T200,微距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机和拍摄的水平都非常不错 谢谢回复!

网友:
请问是雨明辉卖的吗?我也在这买了一台,没打开过.

????????????????????????????????

网友:
请问3#金枪鱼老兄,您那塑封运放是什么型号,俺想以后没老款FC54A更换可作参考。先谢谢了!

网友B:
TL061

刚打开看了一下,是TL061。顺便用手机拍了几张裸@照,对比楼上的看,缩水不算厉害,里面至少应该有七个线绕电阻。欧姆调零电位器也是线绕的。

网友:
谢谢金枪鱼坛友的热情回复!俺正发愁以后FC54A坏了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呢,这下可好了,TL061不难买到,买它几个备用!

网友:
塑封运放估计也就是741啥的之类。

网友(2009-03-09):
引用 网友B:
刚打开看了一下,是TL061。顺便用手机拍了几张裸@照,对比楼上的看,缩水不算厉害,里面至少应该有七个线绕电阻。欧姆调零电位器也是线绕的。

你好,金枪鱼朋友!
您能否把您的mf63电路图发上来,想知道tl061电路部分的改动。谢谢!

网友:
俺老早就有13#tc-cs坛友的想法,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趁此机会表示附议.先谢谢金枪鱼朋友!

网友:
关注!这个表还不错!

网友:
非常怀念四表八十年代出的MF63、64

网友C:
想知道不用调整运放电路的参数,就可以用tl061直接代换fc54a吗?

网友(2009-05-31):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不用调整运放电路的参数,就可以用tl061直接代换fc54a吗?

说说无妨。

网友D:
我的一块MF63因误测220伏电压把FC54A烧毁,手头没找着单运放,准备拿双运放358代替,能改成单电源9伏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块MF63因误测220伏电压把FC54A烧毁,手头没找着单运放,准备拿双运放358代替,能改成单电源9伏供电吗?

找個FC54豈不更省事?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新版的MF63用的是TL061,不可以用358之类的单运放代替。也不可以改为单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MF63用的是TL061,不可以用358之类的单运放代替。也不可以改为单电源供电!!

金枪鱼,能否帮个忙弄个tl061代换fc55的线路图?

网友:
FC55是金封的,TL061是双列直插塑封的!把对应的管脚挨个接上就成!

网友:
搞了块TL061,对比发现TL061没有FC54A的调零端,可以把调零电位器甩掉吗?准备用两块9伏电池,用降压吗?

网友:
TL061的1脚和5脚就是调零端,接负电源侧。跟大多数单运放没什么区别(OP07,OP37等调零端接正电源侧)。厂家推荐的调零电位器值为100K。
说句实在的,TL061现在看来是个一无是处的通用运放。如果哪一天我的MF63的运放烧了,我就换个LF411或者别的什么更好的运放上去。OP37也许更爽,但得改接线!

网友:
TL061,是低功耗的。可用9伏电池,不用降压,我一直用9伏。

网友:
恕我直言...............我总觉得运放放大式的指针万用表属于有些不伦不类.既没有"无源式"指针表不易受干扰的优点,又没有数字万用表那么直观准确.而且,由于灵敏度的提高,电阻档的输出电流也往往偏小,检测元件以及断电在路检测元件的能力都不及普通指针表.它能保持下来的,属于指针表的唯一优点是能看到趋势变化.

网友:
我的这个表怎么没有125v这条刻度线用12.5v和125v看起来很麻烦。表的内部跟楼主的一样。表头平衡度很好。

网友:
MF63的12.5刻度线很独特,起初感觉12.5伏档位设置得非常别扭,不如10伏看着得劲。但实际用起来,当你测量12伏供电的线路时,就会感觉无比方便,也体会到设计者的良苦用心了。

网友:
mf63电阻档测试输出电压只有1.5v,遇上大多数情况不适用了。普通万用表有*10k档的输出一般都在9v或者以上。可以利用原表的off挡,加上*100k的档位,更实用些

网友:
请问TL061那能买到我的刚坏

网友(2009-07-14):
昨天淘到MF63竟用7节5好电池

网友E:
以前彭版貌似上过7个电池的63.。。。你的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淘宝上有TL061卖,单价1.2-1.5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以前彭版貌似上过7个电池的63.。。。你的图呢。。。

7節5號電池的MF63..............

网友:
引用 网友G:

7節5號電池的MF63..............
和彭版的一样。是不是早期的63

网友:
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表灵敏度挺高的,功能也挺多,在当时没有数字表的时代,算不错的了

网友(2009-10-13):
馋死你们!

网友(2009-12-01):
谁有FC54和FC55的技术资料?

:

网友H:
俺有FC54资料,是从本坛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俺有FC54资料,是从本坛下载的.

万分感谢!FC55 的有吗?MF63也有用FC55的。查资料想改MF63的电源用。

网友:
……好表啊,保存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