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路矿石机

楼主(2009-01-11):
前面板上的接线端子与后面两只线圈都有相接,试验时可以接成单回路或者双回路或者三回路进行工作。
二极管也有端子可进行各种锗管的试验。
线圈直径50MM
采用经典的三回路矿石机线路
总的来说收听效果不错,天线为室内一根五米的凉衣服的铁丝,地线为插座地线
感觉单回路比三回路声单大些但选择性没有三回路好
另每个线圈又加了中波磁棒试验,声音有所加大但双连调谐位置有比较大的变化。
使用了139收迅机的耳机

网友:
支持一个!该机特点是留出了实验端子,很方便。线圈一个也够了。

网友:
如果用磁棒,最好水平放置线圈。

网友:
你此时使用磁棒的目的,主要是在增加电感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有空的时候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太懂,是不是有了磁棒能增加Q值。

网友:
当然你这样的使用或许有了增加Q值的前提,只要减少匝数、加大线径、降低了电阻、保持适当的径长比的话......

网友:
采用这电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有机会试试
谢谢提供图纸!

网友:
怎么看上去是三回路的?

楼主:
是用矿友提供的图纸做的。是三回路的不好意思。
朋友看的真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朋友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太客气了,鸡鸡比俺做得强多了,向您学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还是你做的矿石机好。我只是比着葫芦画瓢。

网友:
支持折腾!支持折腾!

网友:
L.D.XIONG那个电路与三连电容的那个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当然三连的更好,三连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个弯臂连轴吧两个双联连在一起就成4连了比找3连容易些

网友:
同意四楼意见。磁棒线圈竖着安装时效率是最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线圈如果横着放安装时有些费劲。
如果能找到一个即美观又高效的布局那更好了。

网友:
感谢,实习了!

网友:
装磁棒后,矿石机的复古特征就被破坏了

网友:
这个做的好

网友:
这样的线圈加用磁棒会改变线圈的感应量,能成么?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原图纸中空心线圈是不加磁棒的,我加磁棒的目的是为了试验。
每个线圈的抽头和二极管都有接线端子,也是为了做试验。
线圈加了磁棒后可以试验一,二和三回路的接法,声音有所增加但双连的位置有较大的变化。

网友(2009-02-20):
3回路据说是选择性最好的一种结构,
要嫌声音小可以考虑倍压检波试试 ~~~

网友:
复古的、就不能使用PVC管了。

网友:
这“三回路”的有何好处啊

网友:
机器放倒,线圈就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