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便携式收音机被改这样子的了

楼主(2009-01-11):
1    方型磁棒天线改为20CM长的磁棒天线
2    塑料可变电容改为空气双连
改造后调台时没有了原来的噪音

网友:
功率不够吧

功率不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的喇叭功放功率吧
小音箱里面有一只0.25W  ,4欧母的小喇叭,声音挺大,音质一般。

网友:
自己DIY电路,再整上刻度盘.一定很漂亮

网友:
有机介质的电容器就是有噪声。

网友:
我也喜欢这样改,主要是这样能大大提高信噪比......

网友:
将熊猫b-734肢解了,127/60pf的双联换成360而部换振荡线圈,如何统调?

将熊猫b-734肢解了,127/60pf的双联换成360而部换振荡线圈,如何统调?

网友:
可惜没有蓬蓬声……

网友:
能DIY的就是好网民!

网友:
顶上去!

我有一对跟您一样的音响!
难怪看上去那么面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小音箱原来是小收录机(不带收音功能的那种)上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第163页这样介绍的
本机(六管超外差收音机)使用的双连可变电容是2X270微微法的密封双连可变电容器,它用有机薄膜介质做片问绝缘材料。也可用250/290微微法的空气介质双连可变电容,290微微法的一连接输入回路,250微微法的一连接振荡回路,它和2X270微微法的双连电容可以互相换用,但要注意它们的安装尺寸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空气双连的使用寿命长,旋转杂音也小。

网友:
这就叫真正的折腾,把原装机拆散再进行改装,这是DIY的另一种境界。

网友:
支持,俺也喜欢这样的“制作”。

网友:
电路板还可以拆, 拆了用实验板重新焊,老管子换成新的型号

网友:
谢谢12# xzz123的回复!

熊猫734机的振荡联是60pf的,在不用仪器的情况下是否将振荡线圈拆去几圈?

网友:
老机吃补品了,不错。

网友:
这是那种小白壳的熊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壳是一半白一半黑的那种,机壳调台窗口上标有8734不知是不是这台熊猫机的型号。
这台收音机用料做工还不错。
我还换下了板子上面的电解电容(用万用表测量都不行了)。电解电容上标注的日期好象是76年(记不太清了)。
更换上去的天线线圈是成品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振荡连是60P那外接双连的容量大了很多,天线线圈和双连相配应该没有问题,空气双连都各并联了5-20微微法可调电容。
改装后效果还不错。
收台很正常,我是先实验好后才装配到架子上面去的。

网友:
好漂亮,我有个索尼的随身听,调台不方便也想改呢。

网友:
挺好看的 啊 支持

网友:
俺修好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他。

网友:
音箱影响市容吖。

网友:
支持,俺也喜欢这样的“制作

网友:
喇叭换成好一些的,0.5︿3W 4~8Ω的声音会更好一些。

网友:
坚决支持!提高动手能力,利用空间,理性地增加电源电压,合理地更换大型推挽输出变,外置喇叭5-6寸箱.就能享受蓬.蓬声。

网友:
熊猫升级产品————————北极熊

网友(2010-04-20):
拆下的方磁棒,是否可以转让,我的断了。先谢。

拆下的方磁棒,是否可以转让,我的断了。先谢。

网友:
这种差容空气双联用在中波上最好。

跟踪比较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