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把改成检波探头

楼主(2009-01-12):
一把2元的烙铁用了没几次,不小心把铜管部位折断报废了,一直没舍得扔。最近在改对讲机icom    h6到业余频段,电路部分改完后,需要调试输出功率和灵敏度,感到缺少测量高频电压的检波探头。检波探头的电路很简单,只缺少一个好用的握把,哈哈废物终于有用了。
    说干就干,将废烙铁的头、芯和电源线去掉,修整铜管的断茬,检波探头的握把就准备好了。收集零件:检波二极管两个,50皮法和200皮法电容各一个,120厘米长屏蔽线一根。截一段2厘米长粗铜线作探针,铜线断茬要磨圆滑。再裁一段有线电视同轴线的泡沫芯做绝缘块,中心有孔。
    准备好部件后进行焊接和组装。电路焊接好后,将探针插入绝缘块露出半厘米,再插入烙铁把铜管内,探针会被固定的很结实。探头接地线怎么引出来?在螺纹上锯个深槽,接地线嵌入槽中就能穿出来了。烙铁把内有两个铜接线桩,正好接屏蔽线引出。组装好后整个结构十分牢靠,握把手感不错。

网友:
办法新颖

网友:
办法新颖,如果能详细介绍配用何种电表及使用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无源检波,只能是粗测,粗测~~~

网友:
大大的顶,这才叫做DIY,真正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太漂亮了。

网友:
屏蔽没有做好,从手柄手握的位置能耦合到人体信号。

楼主:
谢谢cn_ham的提醒。从接线柱根部到探针有2厘米没有屏蔽,会引入人体的影响,我会认真考虑办法解决。

网友(2019-11-29):
够细巧妙,正好有一把旧电洛铁,准备仿制一个。

网友:
变废为宝,赞!正有DIY一个检波探头的想法,可以借鉴。

网友:
够粗、够大。 你这是搞跨界啊!不带这么玩的,否则探头厂家就得倒闭。 老板只能带着小姨子跑路了

网友:
有点创意,不错。

网友(2020-02-28):
刚想制作一个,就看到你的奇思妙想,我也动手弄一个!手上没有2AP9DE 的检波管了,用其他的管子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