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DIY进度 快完工了

楼主(2009-01-12):
忙碌了四天,现在进度很快,差震荡线圈和电源电阻了。装的很恶心,希望能出声,调试可是一点也不懂,只有一步步的来了。

网友:
如果功放是好的,又没有信号发生器,可采用如下办法调整中频:1、首先要用一台正常的收音机与被测收音机的地线相连,将正常收音机接收一个电台,从检波二极管前用一0.01uf左右的电容分别接入被测收音机的第二、第一中周的输入端,从后往前反复调节被测机的两中周使声音最响亮,如调整到某级无声则该级的接线或元件有问题;2、再用被测收音机接收一个电台,调整震荡和天线输入回路的磁芯和微调电容使音量最响亮并同时注意三点跟踪和频率覆盖,如无声则震荡、输入回路、混频有故障。

网友:
繼續盤整就好看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照片也要对得起矿友的眼睛吧!

网友:
老兄的机器装的不错,照片拍的不行! 但DIY精神要顶!

网友:
期待老军医的讲座。

网友:
调谐旋钮还没有安装?波段开关是拨动式的?短波震荡安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想出什么装个调谐系统那,波段开关旋转的那个不配套,只有这个合适了,振荡线圈今天安装了中波的,可开机以后只有交流声  困难多多。。。我根本不会调试机器。。。功放电路是好的,可以工作,就是收音部分好像不工作 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数码相机啊 只有手机拍了

网友D:
先调功放(这个比较容易);再调中放(得有高频信号发生器,或用其他收音机的检波输出前的信号);再调混频。
这里是万能的坛,有问题就上来问问,估计会整好的。

楼主:
功放电路调试好了,正反馈了吊换了一下输出线。现在机子已经有声音了,只是收不到台。高频和中频部分因为只加了一个短波震荡线圈,所以只能调整中波。一会吃饭后按您的办法调整一下看看如何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有声音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先把低频和中放电路搞定,中周调准,然后再去弄高频部分

网友:
同意13楼看法,特别是高频部分。

网友:
怎么连洞洞板都上去了,整个一个大杂烩。Good!

网友:
不要气馁,一次不成再来二次、三次-----

网友:
雾里看花!

网友:
交流机要接线耳做元件支承架,讲究搭棚跨桥。

网友:
别着急,心平气和地慢慢来,找点书看看,会成功的。

网友:
多折腾几回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建议用接线支架搭棚焊接。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图片质量不好,影响到效果了,我觉得面子上还过的去。呵呵,我借到数码相机了,一定照几张图片好的发上来,等过几天我邮购的振荡线圈来了以后看看如何修改,去掉洞洞板。只是地方不够,高度也不够,安装震荡线圈还必须躺下才可以,下个星期我用数码相机照给大家看。集成电路的收音机不带检波二极管该用哪里的信号调试呢?

网友:
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建议更换一个空间大的底盘。

网友(2018-05-23):
厉害了,什么时候有空交流一下制作技术

网友:
做工讲究,手艺不错啊,祝顺利成功。

网友:
以前我们都是用天线刮底板,然后分别从第二中周-第一中周依次开始调,直至刮底板的噪音最大,这样中周频率就基本准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DIY好了  要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调功放(这个比较容易);再调中放(得有高频信号发生器,或用其他收音机的检波输出前的信号);再调混频 ...

最喜欢你的这个头像  哈哈

网友:
新手来看看,学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