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XS402收音机

楼主(2009-01-12):
这台世界XS402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台袖珍收音机,上海无线电三十五厂的产品,83年刚面市的时候,号称全上海第一台袖珍收音机。记得当时收听效果还可以,最远的莫斯科的都收到过,**的也能收到,喜欢得不得了。
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2.jpg
       但是它是用二号电池,后来这种电池不怎么好买,现在几乎看不到买的吧。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几号电池的,只知道这么大的。就把它放自行车上,去配电池,结果回来就抱病了。也许是车上震动太大?记得当时的症状是有尖锐的刺耳声,收不到电台。也不知道什么元件做什么的,反正能调的,都调了。中周,微调电容都调了,就是没效果。就拆开电路板看,这一拆不要紧,天线线圈接线,扬声器接线都扯断了,当时小孩一个,哪会知道接到哪儿去。等上初中时,终于知道扬声器接哪儿了。以前还有说明书,上面配了电路图,反正都看不懂,就没当回事,后来不知哪去了。
       好几次想下手去修,苦于没图,无从下手。最近看了些老的收音机书,在矿坛上也看了好多前辈的帖子,决定下手试修。怎么修?掉下的线,现在都知道接哪儿了,先接上看看。天线次级线圈从中间断开的,我先把它绕好,再焊上。总共就绕了四圈线就不够了。
       一切接好后,开机试听,没声,仔细听,有微小的背景声,就是没电台。书上说中周被调失谐了,可能有声音小故障。就调中周,果然出来了很轻的电台声,还能调几个台。就是声音实在太小了。怀疑是不是天线次级绕组匝数太少,输入信号太弱?于是从别的收音机上拆来布包线重绕。书上说,超外差收音机的天线初次级匝数比10:1,比较合适。大约数了数,该机初级大约一百匝,就绕十匝吧!但是声音依然是那么的小。就不知道以前这机是绕的多少,哪位好心的坛友,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书上说可能是检波二级管老化,造成检波效率低。但该机是三极管检波,不管怎样换个看看。哎,用9014换下先前的3DG201A,现象依旧。从书上还看到几个原因,检波电容,输出级电容,混频管,还有耦合电容,一些旁路电容故障都会造成声音低故障。拆了几个看了,并没有发现容量变小,倒是发现测出来的值普比标称的大。就没再拆电容。混频管也用9014换过就是没起效。中周我也拆下看过,万用表测了,没有断路。就奇怪了,声音低到底是什么原因。各级电流我没测,总机电流测了一下是5mA,书上说一般是10mA,就不知道这台机到底该多大。自己画了个图,请广大坛友帮忙分析下病因。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对了,我试了下好像本振没有停振。并且用手触碰双联电容的本振联会出现大得多的杂音。

楼主:
回复 楼主:

真诚期待各位谈友能够帮我解此难题,不胜感激!

楼主:
如果有坛友需要收音机书的话,可以留贴向我索要

包括少年半导体,少年晶体管等约十余本,都是介绍分立器件收音机的。目前我正在学习中,欢迎更多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先将天线的次级线圈的一端直接接地(负极)试试,再看看音量调节电位器是否正常。怎么你画的三极管Q2怎么没有直流回路呀?其实这种收音机的的电路很简单,和其他的电路不同的是采用了三极管检波。相信你会很快修好它的。有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解决,这才是乐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前天线一端就是直接接地,另一端是通过电容耦合到混频管基极的。请问天线次级线圈另一端接地不就是没有信号输入了吗?这是什么意思?那个电位器我调过应该不坏。要不明天再试下。你说的Q2没直流回路,其实可能我的图当时把基极和集电极画反了,而且下面少画了个节点。应该是通过下面一个中周初级接到电源正极的。谢谢指点!

楼主:
电路原理图更正

经过坛友草原大灰狼的提醒,又看了一下草图,现电路已更正,应该不会再错。谢谢!

楼主:
人体感应强度到底有多大

为什么用手感应本振电容收音机会出现很大的杂音。

网友:
我拯救你

你的图有很多问题,1,T3,T4中周的中心头没接到R6的下端.2,Q5,Q6应该是PNP,三极管,集电极接输出变压器初级的两个远端,检波管也是错误的,你把图搞清楚也就修好一半了.我再发个图片你看看

网友:
给串并连的图

你的图有很多错误.你把图弄清了就能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WOBABA的指点,现在已将你说的错误改正了。两个功率输出管是金封的,型号躲里面也看不清,我确实没搞清楚,也先按您的意思改下。别的三极管都是3DG201A。高人就是高人,一看就明白,向你学习。先谢了!

网友:
你这图实在也够滥的……
要不要帮你拼在一道呢?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主真不简单,谢谢了!

楼主:
该机静态电流多少

请问楼主,该机静态总电流为多少,还有知不知道天线次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