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作,发一6J9+6P3P单端

楼主(2009-01-13):
电路如图:
为使电路输出足够功率,阳、阴极之间的电压取300V ,为控制帘栅极电流8毫安左右,帘栅极与+B之间串一8.2K电阻。电源滤波采用CLC滤波电路。6J9为纯三级管接法。

输出以及电源变压器全部采用Z11片自制。
电路中采用的管子6J9,6P3P
机器的整体外观结构

楼主:
接上

背面图,懒得重做后面板,将就以前的孔洞安装。
整体内部接线结构。为了节省成本,东拼西凑找了一些元件,随心所欲的焊接了两个声道的电路,完全不对称,但两个声道的噪音都不大,半米之外听不到噪音。
输入端至电位器以及6J9栅极,均未使用屏蔽线,无感应噪音。
滤波电感使用40瓦管灯镇流器,电路有一点噪声,怀疑是电感量不够,又加了以级RC滤波电路。(见电路图)
电路未经仔细测试,但听感很好,音域较宽,声音洪亮。输出功率6瓦+6瓦,在音量开到最大时,感觉不出有失真现象。而且低音时心脏都感觉在振动,中音明亮,有一定的穿透力,高音清脆而不躁。

网友:
自己做牛,要顶

网友:
廉价也发烧

楼主:
谢楼上两位老大。谢1a5gt版主的关注和鼓励。

网友:
漂亮! 睇你机面板为什么是倒转的.不影响美观吗?

网友:
提点看法:工艺太随便了,象是个实验品。

1。6P3管座这样装太难看了
2。B型电位器不适合作音量控制,输入都不用屏蔽线也太。。。。。。。

网友:
好机!赞一个!!!
    我做的机器也是用日光灯镇流器做电感的,感觉效果可以,起码不像有些有钱人说的那么不好吧,怎么说也比用一个电阻滤波好吧。
    不过那个大管座这样安好像不好看,不知是不是楼主特意安成这样的

楼主:
谢楼上两位老兄指点。说明一下,大管座这样装是因为打孔时钻头用错了,大了一号,已经在底板上划出印了,只有这样装还好一些。元件的问题,我都是东拼西凑的,手头有的都用上了,没有现买一样东西。关于不用屏蔽线的问题,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没有感应噪音的。多少都有一点原因,但都不是主要的,我接受两位老兄的意见,下次定要注意。再次感谢!!

楼主:
回7楼李安老兄,此面板是原机的面板,在开关位置原先有一个孔,只好装开关了,一般我们习惯开关在左边,音量在右边,因此就成这样了。叫您见笑了

网友:
你的牛不用浸漆吗?铁芯a*b多少mm?

楼主:
回楼上老兄。变压器没有浸漆,正如9楼所说,这是一个试验品,整个电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胡乱设计的,没什么章法。输出变压器的铁心用2.5乘3.3的铁心,有效截面积为7.5平方厘米。电源变压器用3.2乘4.4的铁心,骨架自制。

网友:
//原来如此,

音质良好\外型靓丽\内部整洁\不是更好吗?
不好意思啊,也许太追求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