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牌206电唱机怎样才能在电脑上正常播放

楼主(2009-01-15):
我有一台老式中华牌206电唱机,想把以前的老唱片通过电脑录制成MP3收藏保存。
    现在唱机的输出端,直接电脑的LINE IN插座,也能放出声音来,但是总觉得声音很尖
,单薄,不好听。我记得中华牌206唱机是晶体唱头,阻抗很高。请教矿坛朋友有什么好
的办法解决?

网友:
录下来后,用软件处理,就好听了。

楼主:
软件处理是个好主意!有没有专门针对晶体唱头的矫正频率软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 Cool Edit 就不错。

网友:
cooledit被Adobe公司收购了,软件改叫audition,建议用网上绿色1.5版本的,简单好用

网友:
试试用只变压器,唱机接初级、输出为次级,声音太尖的问题可能改善不少。

楼主:
[
引用 网友A:
用 Cool Edit 就不错。

<!--

  Cool Edit 用过,是用过的声音编辑工具软件中功能最强的。

  也想用射极跟随器电路试试看。

网友:
还是做个以前有音效压缩和扩展功能的唱机放大器吧.....

网友:
古老的模拟设备与新潮的数码产品相结合?

网友:
在晶体唱头与电脑输入之间加一个衰减电路:
在非地端串两个20-50K电阻,在两个电阻之间接一个2200P左右的电容对地。
电阻起衰减作用,电容做低音补偿。然后再用软件去除噪音。
试试吧,我几年前这么做过。

网友:
音频曲线纠正用软件基本就差不多了,倒是206的晶体唱头容易过载,加一个五极电子管的阴极输出缓冲,效果比较好。

在软件中手工去除唱片的咔咔声。

网友:
建议加级射随器,入阻很高出阻低,输出嫌低加均衡,保证效果差不离

楼主:
谢谢诸位热心建议!
     我先用一个射极跟随器做试验,还没有涉及到频率的补偿(bd2av的建议),但声音感觉好多了。
     直流电源是6V,调整Rb使Ve在3V附近。
     现在放的是78转唱片,沙...沙.....的声音,半个世纪的声音又回来了:

     雨后天晴太阳红,好容易盼来个** ,大雁高飞半天云,毛主席领导我们大翻身....

楼主:
几十年前的民歌,没有想到会遇到了过滤词。

    文学教材朗读留声片,苏民朗读。

    老K老师等介绍的资料,我还要好好学习消化。

    不知道MP3音乐怎么能附和在帖子里,供热心坛友听听。

楼主:
在Re电阻两端并接1uF电容后,对降低高音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