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12864数字钟~~~

楼主(2009-01-16):
(图片)

楼主:
参考代码: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加上一个温度是不是就更好了?

网友:
或者最后一行让它滚动显示您的姓名和温度信息?

楼主:
回复njmqm2002朋友

也许是吧~~~~~~~~~~

楼主:
回复njmqm2002朋友

滚动的我暂时没时间搞了
以后再说吧~~~~~~~~~~~~~~~~~~~~~~~~~~~~~

网友A(2018-05-12):
厉害了,不过51单片机走不准吧,考虑用下时钟芯片吧,而且可以考虑换成stc12系列单片机,然后用上周立功gui做个图形界面的钟表,效果更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不过51单片机走不准吧,考虑用下时钟芯片吧,而且可以考虑换成stc12系列单片机,然后用上周立功gui ...

你的建议很好
以后有空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