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车载电视附加器

楼主(2009-01-19):
用高频头和LA7533中放盒做的车载电视附加器。
        随着电子技术的提高,汽车中也由原来的收音机、磁带机渐渐升级为CD机、VCD/DVD机,在一般车机的液晶显示屏后面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视频输入插孔,以两个插孔的液晶显示屏为例,一个是视频输入端,另一个是摄像头输入端,可用于倒车时代替后视镜用,但一般的小型车辆在倒车时利用后视镜就可以完全得知车辆后面的情况,所以很少安装摄像头,因此就可以空闲一个输入端子,利用这个空闲端子,正好可以加装一套简易电视接收机,可以收看开路的电视节目。但因收放机大多没有外接音频输入插孔,所以用了一个调频无线话筒的方式将音频调制成调频波,然后发射出去,利用收音机接收到电视伴音。
        本地只有4套开路节目,用一段200mm长的软线做天线时,可以收到3套节目,分别是12CH、18CH和24CH,由于本地4CH在VHF-L波段,因天线太短无法收到。
        现在只是电路调通了,下一步还要做面板、如何安装到汽车上,防震、抗干扰、取电、天线等很多问题,到时候继续发贴。
闲言少叙,上图。

伴音用收音机收到

伴音用收音机收到

整体效果

整体效果

用电脑电源供电

用电脑电源供电

这个台很不清晰

这个台很不清晰

这个台更不清晰

这个台更不清晰

伴音在FM91.0MHz

伴音在FM91.0MHz

前面

前面

上面

上面

右面

右面

左面

左面

后面

后面

33V电压产生电路

33V电压产生电路

线圈

线圈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调频无线话筒

调频无线话筒

换个方向

换个方向

波段开关与调谐电位器

波段开关与调谐电位器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LA7533中放盒

LA7533中放盒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那个收音的液晶屏是魅族E3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收音的液晶屏是魅族E3C吧

是魅族E3C

网友:
本地如果是省会就要考虑CMMB了。

网友B:
这个要顶,学习了前辈!

中央一套效果很好啊,是有线还是开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顶,学习了前辈!

中央一套效果很好啊,是有线还是开路呢?

当然是开路了,如果插上CATV的话,所有的台都能清晰的收到。

网友(2009-04-19):
我好像有个是前些年从东明邮购的

网友:
一个字:很乱
调谐电位器好象不是多圈的

楼主(2013-09-19):
引用 网友C:
大师那个稳压二极参数是多少?用什么型号的?还有那个升压线圈用什么制作?详述一下.

看图吧,很简单的,用漆包线在节能灯的磁环上绕就行,稳压管就是普通的33V稳压管,电视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师您这机子跑频不、一般用彩电高频头的都跑频、您这呢?

加了AFC,基本不会跑频

楼主:
没有AFC的高频头需要由CPU辅助微调VT电压实现AFC功能,比较复杂,不容易制作。

网友:
移动接收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用CMMB移动电视会好些,如果在野外可搞一套中九接收可收几十个台。

网友:
高手天天有,今天特别多呀

楼主:
我的原图就是带AF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