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优异的双调谐68-1收音机(上图)

楼主(2009-01-23):
经典的636,68-1,以及三极管检波的直放机都做过了,总的感觉还是68-1来复再生机性能最好,但只有一级高放和单调谐回路,灵敏度和选择性还不够理想,今天闲着没事,把以前做的68-1单管机再次改装,新加了一级调谐高放,把再生电路改在第一级高放并新争了AGC,试验结果超乎想象,灵敏度和选择性相当的好,由于线路布置合理,又加了AGC,高低端灵敏度都高而均匀,没有任何自激。现上图,希望各位大狭多多交流。
该电路是在原经典68-1基础上增加了一级调谐高放,第二级调谐回路B2用TTF-2型中周0.1MM漆包线绕制,初级90匝,30匝处抽头,次级10匝,金属外壳要接地。装配时第二级高放兼来复低放尽量远离磁性天线和第一级,为了尽量降低第二级对前级影响,加了R3,C4退偶电路,R2和C3构成了AGC电路,用空气双连,再生由BG1发射级引出,另外BG1和BG2的放大倍数不宜过高,50足以。

楼主:
68-1收音机

网友A:
楼主做的不错 ,这个电路我以前也搞过,当时那个高频变压器没有搞好,始终鸦雀无声。

网友:
改良品种 性能不错 继续

网友:
类68-1的高频变压器关键,难度在于控制电感量达到高低锻均衡放大

网友:
收藏了俺也搞搞

楼主:
此机的高频变压器我用的是坏电子管收音机的中周磁芯(直径3X5),绕制中用0.1MM漆包线,初级200T,次级实际绕了350T,效果很理想,以前觉得微调电容C2a、C2b可有可无,实际实验中发现微调电容对高端影响很大,加后高端原来没收到的电台都收到了,所以最好加上。R3、C4构成的两级高放间退偶电路也不能省去。以上都是我在实际装配中的心得,给予参考。

网友:
好!创意不错。
好象是金属外壳,如果是金属外壳磁棒离外壳似乎近了些,对灵敏度有影响。如果加上金属上盖,信号会被屏蔽的。

网友:
如果再加一级低放,应该可以足够推动喇叭出声了,对此电路很感兴趣,哪天试试用LM386什么的加个功放。

楼主:
回10楼,不是金属外壳,是塑料的.

楼主:
这么好的贴,怎么不热闹啊?

网友:
谁说的。我顶

网友:
好帖啊,拼命顶。我也要亲手制作一台。

楼主:
对比一下

与本坛另一双调谐两级高放收音机比较,哪个性能更好?

网友:
很有创意,使劲顶啊.

网友:
电路新颖,赞一个啊!!!

网友B:
加上音量控制更好了,这样怕耳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音量控制更好了,这样怕耳聋了。

完全可以带动舌簧喇叭了.

网友C(2009-02-22):
冷水帖:反对这样用双连做直放机,多连另说,技术要求不一样,直放机用双连应该是在第一级就双调谐回路,用在一前一后的电路里好处并不多,且难度无端提高,那个高放倍数大了会有不良回馈,放大倍数小了会达不到目的,不如干脆调谐端双回路,把高放级直接做在一起屏蔽起来,罐头皮就可以,少了很多麻烦,成功率会高了不少……至于17楼的无形中坛友提供的电路,声音会好很多,但那个集成块TDA2822,静态电流是8个毫安,这个在小收音机里算是耗电大户,因为以前的6管机的低频电路总共静态耗电也才4个毫安左右,比不得我们随时可以买到电池续电,关乎野外生存问题……也许这个说得有点麻烦了,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水帖:反对这样用双连做直放机,多连另说,技术要求不一样,直放机用双连应该是在第一级就双调谐回路,用在一前一后的电路里好处并不多,且难度无端提高,那个高放倍数大了会有不良回馈,放大倍数小了会达不到目的 ...

大哥,麻烦你多给些指教吧,有电路图最好。

网友D:
不妨改成“变频,加一级中放”......干脆超外差得了。

网友:
楼上!超外差的小鸟叫不是好事,直放机有其自己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妨改成“变频,加一级中放”......干脆超外差得了。

大哥,说真的,外差机我都做腻了,就是要找直放机的乐趣。

网友(2009-04-24):
性能优异的双调谐68-1收音机

性能优异的双调谐68-1收音机.....这个.必需顶!

网友:
顶一下,有创意

网友(2010-05-29):
喜欢双调谐的直放机,顶!

网友:
先用2N5401试试

我准备用5401先试试,再加OTL功放。

网友:
麻烦

直放机能够超过外差机的话,那么今天就将该写历史了.淘汰的东西只能借鉴而不竜延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外差机由于振荡与接收信号的频率覆盖不同需要用垫整电容来进行“三点统调”。而直放机的覆盖系数是一样的。理论上可以做到“全统调”。只是象您说的等容双联也并非完全相等。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全统调”,但正确的方法是否是调“花片”使得双联很接近等容。然后通过调补偿电容(高端)补偿分布电容,电感(低端)去实现“准全统调”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为不是超外差电路,不存在三点统调,只要双连等容,电感量一样,就行了,最多高端略拨一下动片稍微找一下高端就行了。

网友G(2014-08-26):
这电路效果肯定好,请问如果用270P双联调谐回路B2是不是要改变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路效果肯定好,请问如果用270P双联调谐回路B2是不是要改变参数???

用振荡线圈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H:
不错。山寨一个。。。。。

网友(2014-10-24):
引用 网友H:
不错。山寨一个。。。。。

口说说吧 有种搞个劲美劲灵敏的.让大家见识一下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调试会有些难度

网友(2015-01-28):
引用 网友D:
不妨改成“变频,加一级中放”......干脆超外差得了。

你是成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不错 ,这个电路我以前也搞过,当时那个高频变压器没有搞好,始终鸦雀无声。

感同身受,最后用充电器变压器搞好了

网友(2022-02-05):
药瓶盖当调台拨盘是亮点!

网友:
熟读直放与来复,不懂设计也会挪!我也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