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国营大品牌电容器厂都没了吗?我们应该用什么电容啊??

楼主(2009-01-23):
以前,“天和”、“和平”、“红卫”、“卫星”、“双圈”等等......国营大品牌电容器耳熟能详,质优价廉!可现在呢....几乎一提起来就是“红宝石”、“黑金刚”、“威马”、“大S(索伦)”、“TCC”等等洋货!!
    真不知道 “神六”、“神七”上面用的是什么电容???

    现在几乎买不到什么新的国产大品牌的电容!!(我这天津的电子市场更买不到了)  都是小厂的杂牌货,这可怎么办呢??
    电解电容还好办点,要想买到国产的 薄膜耦合电容 就更困难了!!!  以前几乎就没怎么做过耦合专用电容,可能是我了解的太少了,请知道的老师从客观(就是资料)的角度说说,什么型号的电容可以说是“耦合专用”啊???我觉得也就是金属化纸介 CJX系类和轴向引脚的CZM系类油浸电容了.....
    我不得不提,几乎能代表当时音响电子最高水平的熊猫胆机其关键的耦合部位竟然用的是法国的 “索伦”电容!难道就这样承认国产的没有好电容了吗??

    大家再看看附图,这是曙光“顶级”的 S845L 分体式单端胆机(845单端)中用的耦合电容....反正我看不出它是国产的.....!!!
   哎,想找到 既便宜有好用的国产耦合电容真是太难了!!! 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啊????

网友:
耦合电容——我常用国产新德克的

楼主:
新德克、凯丽....的不算是“国营”单位! 而且价格也不含糊啊.....

网友:
其它牌子不敢说什么(因还末用过)。但TCC真的 毒。我不是和它卖广告。以前和老大一样不相信电容出靓声但用过后 倒) 。老大有机会试试

楼主:
呵呵    并不是“不相信电容出靓声”,而是贫农,不敢奢望  “毒”电容...哈哈
我自比杨白劳家的 喜儿,别人过年有花带,我有根“红头绳”就不错了.....

网友:
,国产电容还是很少用,通常都是买二手进口的,因为修的都是进口家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国产有只油电容可能都几靓声,但还没用过。相信不错的(正在找它)

楼主:
什么样子的????

网友:
不用急。慢慢找。因手上的TCC要3月左右才出嫁。找多几种PK吓

网友:
我用的耦合电容很低廉.几元钱搞掂(乐声油浸电容)..我手头上也有(红宝石.黑金刚.索伦.VQ等电容.)TCC还没用过.但在我的机 里总是觉得(乐声电容)音色最好..(包括在我处聆听过音乐的朋友也认同)....我就不知何解了....

网友:
国营电容被市场经济搞垮了

网友:
请教各位,
像 新德克,TCC,红威马  0.1微法---400V  大约多少钱?
好像 红威马做胆机耦合电容也可以.

网友:
国产大厂生产的电容能够用于耦合的估计现在找不到了,有人推荐CJ10系列,都是6-70年代的货,要找一只不漏电的似乎也很困难,何况声音 CZM铁壳油浸 也就是将就用 由于封装严密,漏电的倒不多。

网友:
用老大哥的

楼主:
请问 江门李安师傅,您说的乐声油浸电容是什么样子?在哪能搞到啊??

网友:
在精誠電器有

网友:
以前天津无线电元件十四厂(在陈塘庄),出产的HS牌(红声牌)电解电容器是非常有名的,现在也看不见了,估计厂子都黄了。
还有就是天津无线电元件一厂出产的天光牌电容比较有名,现在还能买到,最早叫天津第一无线电生产合作社,现在叫天津市元一特种电容器有限公司。记得以前他们产的纸介电容器最有名,也能看见少量的电解电容器。
还有一家天津无线电元件*厂(记不清了),出产的红波牌油浸纸介电容器也非常有名的。
还有就是天津无线电元件九厂(在掩骨会)出产的天津牌电阻也是很好的。
天津无线电元件十厂(在围堤道)的电位器。。。。。

网友:
天津的《真美》牌喇叭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上海海鷗牌也不錯

网友:
HS本壇交易區也曾有人出售

楼主:
回复17楼鱼兄,   这里头现在也就 天津无线电元件十厂(在围堤道)和所谓的“天津电阻厂”还是比较坚挺的,恐怕只有十厂还是国营单位吧....记得几年前去过一次14厂,那时候陈塘庄平房还没有拆迁呢.....
  哎....现在都不好搞了

楼主:
在天津图书大厦看到一本叫《电容器使用手册》(大概是这个名字吧....忘了)的书,上面写着 目前工程上用的最好的电容是美 国CE电容,几乎其它的厂家都是追随它的标准生产的,它制定的标准几乎就是美国电容的执行标准.......当然了这些描述肯定有作者的主观意识.....     不过遗憾的是CE电容完全不对中国销售...... !!

网友:
现在即使厂子没倒闭的,也是在将就过日子。产品质量和以前没法比。3天前我去了一趟754厂,听厂名够唬人的,但里面的产品也是破烂。

楼主:
哈哈,你去那干什么啊???

楼主:
能搞来军品更好!!!现在的国货,军品和民品质量差距很大!!!

网友:
国营企业哪肯创新? 引用的,不知对错

各类电容特点
名称:聚酯(涤纶)电容(cl)
符号:
电容量:40p--4u "g4}:[l,qzwk
额定电压:63--630v
主要特点:小体积,大容量,耐热耐湿,稳定性差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名称:聚苯乙烯电容(cb)
符号:
电容量:10p--1u
额定电压:100v--30kv !b^8r!c7}.w g
主要特点:稳定,低损耗,体积较大
应用:对稳定性和损耗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聚丙烯电容(cbb)
符号:
电容量:1000p--10u
额定电压:63--2000v
主要特点:性能与聚苯相似但体积小,稳定性略差
应用:代替大部分聚苯或云母电容,用于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云母电容(cy)
符号:
电容量:10p--0。1u
额定电压:100v--7kv
主要特点:高稳定性,高可靠性,温度系数小
应用:高频振荡,脉冲等要求较高的电路

名称:高频瓷介电容(cc)
符号:
电容量:1--6800p
额定电压:63--500v
主要特点:高频损耗小,稳定性好
应用:高频电路

名称:低频瓷介电容(ct)
符号:
电容量:10p--4。7u
额定电压:50v--100v
主要特点:体积小,价廉,损耗大,稳定性差
应用: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

名称:玻璃釉电容(ci)
符号:
电容量:10p--0。1u
额定电压:63--400v
主要特点:稳定性较好,损耗小,耐高温(200度)
应用:脉冲、耦合、旁路等电路

名称:铝电解电容
符号:
电容量:0。47--10000u
额定电压:6。3--450v
主要特点:体积小,容量大,损耗大,漏电大
应用:电源滤波,低频耦合,去耦,旁路等

名称:但电解电容(ca)铌电解电容(cn)
符号:
电容量:0。1--1000u
额定电压:6。3--125v
主要特点:损耗、漏电小于铝电解电容
应用:在要求高的电路中代替铝电解电容

独石电容的特点:
电容量大、体积小、可*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应用范围:
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容量范围:
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里面说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1型
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
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

就温漂而言:
独石为正温糸数+130左右,cbb为负温系数-230,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
就价格而言:
钽,铌电容最贵,独石,cbb较便宜,瓷片最低,但有种高频零温漂黑点瓷片稍贵.云母电容q值较高,也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句话说得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地球村,我们不能排斥世界上一切优秀的东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选择最好的,以满足我们日益挑剔的耳朵,这也是发烧的乐趣所在
无论是VQ、TCC、JENSEN、MIT、M-CAP,只要在能力范围都可以试试,当然,如果你认为CJ。CZM、CBB不错,用又何妨。不过好的电容对音响肯定有锦上添花的作用,

网友:
成都的宏明不错!价格能接受!TL是哪个厂的?

楼主:
“VQ、TCC、JENSEN、MIT、M-CAP”      条件不允许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