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有声音怎么办

楼主(2009-01-29):
自己能浸漆吗
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1、夹紧。
2、浸漆---用清漆泡好晾干,再烘一下更好。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普通功放中的变压器,CD结构是什么意思,我看就是普通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
用绝缘漆浸透,用红外线灯泡烘干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铁插的松

铁插的松,螺丝没上紧,没浸透漆,磁密高点,烤的没干透.超载了........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绕变压器,最后几片铁芯是最难插的,如果没有插紧,光靠拧紧螺丝也没有用,应该用木锤将最后几片铁芯敲下去,尽可能把铁芯插紧。
浸变压器的漆一般用酚醛清漆,浸泡时,漆要超过变压器的铁芯,一直到没有泡泡冒出,然后吊起来晾干。

楼主:
肯定不是因为超载,因为静态的时候,也有声音

不过,我现在没有清漆,能用什么办法清除这种噪声?

网友:
原因:钢片插的松,螺丝没上紧。办法:用同尺寸的钢片插入,并上紧螺丝。

网友:
自己以业余的条件给变压器浸漆是绝对绝对没有问题的.....   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把变压器扔到清漆桶里,浸泡几天再晾干就可以了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变压器铁芯装配要紧密.先烘干.趁热放到比较稀点的清漆中.直到没有气泡冒出为止.然后再烘干为止.操作时清漆远离火源.注意安全.我小时家里垒的煤炉留有一个小炕室,经常放些干枣烘成焦枣吃.也烘过变压器.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线包和铁芯之间漏电,还有线圈匝间短路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