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C A5校声心得

楼主(2009-01-29):
一.相位。(1)古懂喇叭大多数没有标注正,负端子。这时你需要把喇叭的正负端子找出从而正确地把它连上放大器上
2)如果放大器是用胆机的话,哪么你可尝试把+BP对换试试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只对单端胆机有用)
3)电源相位要准确。通常插座面对自已的右边是相线左边是零线。通过以上3点能有效地消除了箱声(相体共震的声音)
二,器材的搭配。这也是众多烧友最头痛的事了,通上用一台机器及用电子分音器作2路推动。听过几套只用一台机器推A5但都没有好表现,个人认为一台机器推是不可取的。用电子分音没有听过所以不好给建议。最好而又简单的方法是用二台胆机推。这时可以把二台的输出牛设计成分频牛
三.微调。这时可通过用信号线,喇叭线,阻容零件等校出你自已喜欢音色了
以上是个人心得,参与过A5校声的朋友请说说自已的经验

楼主:
补充一点。如果放大器是用胆机的话,哪么你可尝试把+B。P对换试试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只对没有大环反馈时用的。有大环反馈的机不合用)

网友:
第一点相位,其实对几乎所有的胆机都适用,电源相位的重要性已是发烧友的共识
第二点,关于电子分频效果应该不错,可惜需要两台以上的功放,调试麻烦一些,但效果肯定比功率分频好。
至于线材问题,大家的认识相当极端,不说也罢。
发烧就是好玩,望大师兄玩得愉快

网友:
相位校对,我一般是这么做:1,用一节电池接触喇叭接头,根据纸盆移动方向,来判定正负接头。2,输出变压器安装前就要校对相位,可以把两个变压器的初级同时接在一个110V电源上,再把次级接头串联或并联,用交流电压表量一下,就可以判定变压器的同名端。3,最后使用相位检测软件,我现在通常是用《皇帝位》里的相位校准软件。

网友:
我的体会,这一类大箱子在礼堂、电影院里调试的难度不大,在小空间里调试就非常难,音波反射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K兄系广州的,方便比联系电话及地址?

网友:
我的电话已短信給了你。

楼主:
收到,谢谢 到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