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抽头Q值就高吧?

楼主(2009-01-31):
我这么设计(三道滑轨可以代替三个分线器)线圈就不用抽头了(或说抽头无限多),老师们有没有相应的电路?求!

网友:
是的,我的第二个线圈没抽头,明显弱台能听清楚了,按专家话说叫Q值提高了。

网友:
做工精良。
抽空还请介绍介绍加工方法。材料、打孔什么的。

网友:
不抽头线圈Q值比抽头的高,不过,使用滑轨要注意,最好是只能接通一匝,如果同时接触两匝,就相当于短路,会降低线圈Q值。线圈要间绕,滑轨触点不能宽。

楼主:
请教楼上俩位

楼上俩位哲学家您的赐教我没有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