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矿石机试验底板2

楼主(2009-02-01):
某医院正在取药处装修一个新的服务台、我在旁边看热闹。
       发现他们扔的边角料、浪费很大、有些可巧能做矿石机的试验底板、装修队可巧有咱当年指导的员工、也是个矿迷、就聊了一会无线电和自动化的事情......啦呱啦的挺带劲...
       趁着那热乎劲儿,回病房勾勒了一个试验底板的草图,叫他机器给裁了几块边角废料、一个试验底板2的基本样子就出来了。
       看看上边怎么那么多的接线柱和旋钮......

网友:
赶紧上照片!!

楼主:
后面的娃哈哈保健品药筒直径165毫米。
白色的线圈筒直径75毫米、花生酱聚乙烯线圈筒73毫米、还有200毫米飞磁性天线线圈、还有同时试验五套不同的线圈、检波器、迅速比较其效果。
虽然没有仪表的数据、来直接显示。

网友: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网友:
不是矿石机,是矿石仪。养病也不老实,拸人家的材料,按投机倒把处理!

楼主:
装修垃圾而已、街头巷尾多的是、
平常不好意思去捡、
现在医院里、没见有熟人在身后盯着。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厉行节约,

楼主:
1、国内大多数的矿石机耳机、耳塞、喇叭等等,其引脚应该能够方便插入。
2、相同电感量,不同材质,不同结构的线圈可以迅速改换接入、对比优劣。
3、不同的检波器、不同的负载、不同的天地线、应该同样迅速对比效果。
4、自由能矿石机单独一电路,向右侧的矿石机放大器提供电力。
5、负载的插座具有自动切断、串联、并联负载的作用、同时引出仪表测量。
6、机后接线板,方便大型线圈的接入、不需要焊上焊下的折腾。
7、减少接触电阻、多刀多掷的开关触点并联使用。
8、敞开式、便于试验、
9、焊接完毕再上度盘和装饰皮。
10、磁性天线就在上部“房顶过梁”的下部隐藏着、当然也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念,先进

楼主:
谁有意勾勒个最简化的试验底板多功能的电路图看看?

网友:
矿机糕手!

楼主:
看到有把负载接插件等等安排在面板的高处、线绳挂下而影响手动操作。
1、看到有的在调谐旋钮的近旁安排了接线柱、或者其他妨碍手调的零部件、
2、看到有些所谓矿石机面板上面没有矿石、
3、看到有的矿石机整机就是一种固定的电路、仅能做一次性的试验,是否成功?好坏咋样?就他了。
4、看到有些天地线接线柱高高在上、接线之后拖曳不便、
5、看到有些铜质接线或者线圈的漆包线在与电容器、分线器、波段开关焊接之后、铜线实际上并未直接接触到那些元器件的铜质触点、而是被隔离着焊锡的过渡区。据说会影响Q值?
6、看到有些开放式、敞开式试验底板不能防尘、久而久之便灰头土脸了。
7、看到有的面板布局重心较高,头重脚轻、未免不太稳重?
8、看到有的线圈与金属件距离过近、怕影响双回路线圈电感量的一致性?
9、看到多数的矿石机检波器仅是半波、或者仅是全波,不能变换对比。
10、看到现在越来越关注使用大线圈、因此这个试验底板的尺寸也就容得下直径200毫米的线圈筒了,再大的话,单独的线圈架伺候着。
11,猜猜看、这个试验底板和什么机器差不多大?

网友:
快有电子管收音机大小了。

网友:
面板大约300MMX180MM。在活动矿石两端并两支弹簧卡钉,便于链接二级管,是不是更好呢?

楼主:
高210毫米、宽375毫米、进深205毫米、套入机壳之后还要加大尺寸10毫米左右吧。因为有个聚乙烯材质的2*T形的六角形线圈框占据面板后面的底板尺寸。

活动矿石要保持原型、不用该矿石时、抽开其调整手柄即可。
那六对接线柱就是用于临时紧固不同的检波器的。

网友:
多功能组合 方便

网友:
规模够大的

楼主:
除了机外大型的线圈架,线圈径长比基本符合2.46左右。
就为看看结构、材质的不同效果.......

楼主:
第一图左侧板子上有三个圆孔组成三角形、请问何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三个孔,可能是双联电容器的穿线孔吧?面板上部的接线柱,可能是跳线区,是为了试验方便而设的。

楼主:
1、聪明!左侧三角板的是第一双联的固定孔。而右侧三角板的第二双联固定孔仅使用俩即可了,因为右侧的双联近乎于落地了。
2、接线柱群不是跳线用的、那种跳线速度忒慢了,必须使用波段开关。啪的一声、好坏就见分晓了。
3、接线柱群是临时压接不同检波器的、左右两组是为了全波倍压试验。
4、当然仅仅使用一组、或者一对接线柱,也行。

网友:
很好,矿机中的变形金刚。

楼主:
没有Q表、穷的。就得耳朵辨别了。

网友:
很象一部喜剧科幻片里主人翁用来与冥界联系的机器

楼主:
Q表测的是线圈空载时候的质量因数、

这个板子,则是直接快速的比较:在同样的天地线、同样的检波器、同样的负载、同样的电感量、同样的电路条件下、不同材质、不同结构线圈时的输出电压、差别多少毫伏的问题........

网友:
楼主如果再加块微安表,那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不想加微安表头了,因为面板后面的容积主要是200*350毫米的线圈还是其他线圈了、表头的磁铁会影响线圈的品质的。
另外,最右侧的香蕉插孔就是可以接毫伏计的了、可方便的选择高频、低频的电压、电流档。

网友:
赶明俺也鼓捣一个,把矿机的常用器件都装在试验台的面板上。

网友:
要预制不同结构和尺寸的线圈、麻烦、
不过一旦备好、试验也是很有乐趣的。

网友:
虽然不是仪表、却可以方便的测试你新作线圈的优劣、因为有试验良好的电感器做参照物。

网友B(2009-04-27):
关切

爱好是科学探索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好是科学探索的动力

回贴永远是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