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指针毫伏表怎么读数?

楼主(2009-02-03):
俺的表几乎都是数字的,唯独毫伏表是指针的,俺最近怀疑俺的读数方法有误。

所用表为DA16型,俺一直以为正确的读数方法为:

1)在“1”字打头的档位时(1mV,1V,10mV,10V,等等),读第一条刻度线(此刻度线从0.0~1.0),然后将读取值乘以档位值。比如:档位为10V,读取值为0.5,则实际值为 0.5 * 10V = 5V

2)在“3”字打头的档位时(3mV,30V,300V,等等),读第二条刻度线(此线从0~3.5),然后将读取值除以3.5,再乘以档位值。比如:档位为30V,读取值为2.6,则实际值为 (2.6 / 3.5) * 30V = 22.29V

请问,俺这个读数方法是否是正确的?

网友:
严重错误。档位为30V时,在第二条线上读值如为2.6,则实际值就是26.根本不需换算,即使那根线是0~3.5

楼主:
额滴神啊!果然搞错了。

那么就是说,读数与档位无关,档位开关的作用是什么呢?
操作时档位不同读数就不同,依哪个读数为准呢?
请进一步指教。

网友:
2# 说得对!

网友A:
回3#: 1mV 挡时 1.0处就是 1mV,
       10mV挡时 1.0处就是10mV,
以此类推:
       10V挡时 1.0处就是10V。
       。。。。。。。。。。。
       。。。。。。。。。
       。。
3字头档位时看0--3.5弧的度数与上同理:
       3mV挡时 3.0处就是3mV,
       30V挡时 3.0处就是30V
             30V挡时  3.5处则是35V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吼吼,终于搞明白了。
多谢两位。

网友:
档位是满度值标示。

毫伏表的档位和万用表的档位标示是不一样的,它标示的是满度值。不需要换算。

网友:
万用表的档位表示的也是满度值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哈哈,万用表档位表示的是倍率,前面带个乘号,读数要乘以倍率。而毫伏表档位表示的是满度值,是直读式的。

网友:
1、毫伏表读数时不需要换算;2、毫伏表10与3两种刻度,由于分压线路设计不同,有几种标记方法,如3:1,10:3以及√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万用表档位表示的是倍率,前面带个乘号,读数要乘以倍率。而毫伏表档位表示的是满度值,是直读式的。

万用表只有电阻档是这样的吧, 楼主问的可是电压测量啊. 看看这个图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对,俺不懂表,瞎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言重了.

网友(2016-07-14):
引用 网友A:
回3#: 1mV 挡时 1.0处就是 1mV,
       10mV挡时 1.0处就是10mV,
以此类推:

这个说法对吗?
1mv档,1.0处是1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