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实验垃圾管

楼主(2009-02-04):
过年期间,打扫卫生,将家中所藏元件做了一次清理。翻出几只遗忘在角落年代久远的收音机用管6A2/6K4之类的。突发奇想,将其插在我的6J1+6P1的小机子上面看想听听有什么不同。
结果大出意料,声音到也有模有样。相对用6J1,用6A2时略微单薄,低频弱一点,细节不那么丰满,但也绝不是不能听闻。用6K4时用我的木耳听竟听不出有什么区别,汗一个。
音箱用罗技三寸单元小箱,音源用电脑APE,输出牛采用的是收音机2W小牛,机子电路图如下。
这还是在直接代用的情况下做的一个试验,想起要是专门针对此类管做专门有针对性的电路设计,只怕会有更多出人意料的表现。

网友:
6A2是七级管啊....怎么接的??

楼主:
把6A2插上去就是了,电路没做任何改动
我也是奇怪,但偏偏发声了,还唱得不错

网友:
我觉得6A2比6K4声音好,我以前是接成五极或三极的

网友:
什么叫做垃圾管?

因为他们便宜吗?

这两个管子应该还是不错的, 只是现在DIY, 追求的是输出功率, 就冷落了他们

楼主:
没有任何贬低此类管子的意思,就象现在称呼JS一样。
只是好象除了收音机大家都不怎么用它们了,在音响领域的应用更是凤毛麟角,自己没有能力设计电路,所以抛块砖想让大伙有新的玩胆思路,要哪位大侠能针对这些管子设计些电路让其在音频领域有新的应用就更好了。
另外,6A2/6K4我只是让它们代替6J1充当电压放大,功率放大还是6P1。

网友:
有句什么话来着:小姐把辈分搞乱
其实三极以上的电子管都有放大作用,无论是变频、中放的管子,拿来作音频电压放大只不过是大材小用罢了,电子管收音机已经穷途末路,开发这类管子的用途,无疑是个不错的想法

楼主:
实际制作用的桥整流,那个胆缓冲是去掉的,以前的制作中用过胆缓冲,灯丝没接上高压
回到帖子的话题上来,目前这个软硬件条件都只是在多媒体音响的范畴,说不上“发烧”,所以很难说是真实的反映了各管子的特点,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欣赏角度,耳朵也有“金”有“木”。如果坛友有用6J1的机器,不妨也试下,把自己的听感说说。

网友:
6A2,6K4,6J1用在音频上几乎无区别~~~~~~~~~~~~~~~~~~~~~~

网友:
6k4做推动的有现成的电路,和6j1类似

网友:
6K4是遥截止管现指数特性,6J1是锐截止管输入电压和屏流关系呈线性,用6J1做音频电压放大失真不会很大,可是6K4的输入曲线可是弯曲得相当严重,用6K4做音频电压放大,只要输入信号稍微大一点就会出现很严重的不对称性失真,如果真的认为6K4,6J1用在音频上几乎无区别,那这样的耳朵是不是该检查一下了。

楼主:
耳朵木,器材差,所以放上来让大伙讨论讨论
不过家里有老有小,确实没有把输入信号放得很大

网友:
翻翻老书《实验四管收音机》,6SK7GT竟然可以作功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