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电源牛罩

楼主(2009-02-05):
请人用铣床加工的,磨床坏了没有打磨,看上去效果比较粗犷,比较工业,就直接装上了。
材料不值钱,功夫值钱!铣了两个多小时。
效果

之前的样子:

网友:
做得好,一般人可是没有那个条件的。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要是用加工中心可能精度会更高一些.....哈哈

网友:
牛罩牛,抛光后更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中心只做一只成本太高了,如果批量生产可以请加工中心做模具,然后铸造。成本和精度的问题都可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用机滤外壳做圆形罩可不可以,换下来的都是油,从来没碰过。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牛戴帽,确实牛,牛年牛气冲天。

网友:
功夫值钱!

网友C(2018-12-30):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机滤外壳做圆形罩可不可以,换下来的都是油,从来没碰过。

用茶叶盒最好,方的圆的高的矮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茶叶盒最好,方的圆的高的矮的都有。。

这法子以前用过,就是尺寸完全对应的不好找,要修改;但其铁皮太薄修过就有一定程度变形。后来就不修了直接反扣在变压器上(以前是剪掉底或在盒底上剪个方孔,变压器和盒底一起固定在底座上,燃后盖上盒盖)做屏蔽,再后来发现屏蔽作用有限,就放弃了。

网友:
下回让师傅给您换走螺旋路径,即便不打磨,刀痕也会好看许多。

网友:
买珠还椟,声音好,才是真的很,要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无限的折腾上去

网友(2019-02-25):
这个厉害,一般人没这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机滤外壳做圆形罩可不可以,换下来的都是油,从来没碰过。

我用它作牛罩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