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 力拆解MF14表头

楼主(2009-02-05):
MF14表头及类似的表头很多,其外形结构已经多次初现,但是内里结构还没有贴图。很多朋友都给MF500和MF47一类的表修过表头,换过线圈磁钢游丝等,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是难事,但MF14一类表头的磁钢结构比较特殊,磁力大,操作难度相对要大。今天,杀一个表头,详细看一下其内部..........
把铁芯和线圈从磁钢中拔出来
磁钢下面
侧面
铁芯及支架,铁芯用两颗螺丝固定在支架上,两侧各一颗
前面(指针开胶)
下面
支架,线圈和软铁心
恢复原来状态
鉴于结构相对复杂,请大家不要轻易打开表头,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A:
我拆的比你的还惨 那转换开关和电路是好的不知道有人要吗87年的MF14

网友:
后果很严重表头退磁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退磁了,不过14型的问题不大吧,10型的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你能冲吗

楼主:
不能,我连500的磁钢都没充过,你要会下次上沈阳找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MF14一类表头的磁钢.不失磁的.就值40元了.彭版最近真暴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心理出现暴力倾向了,好久不见陆兄,还以为你金盆洗手了。

网友:
学习了!MF14有两台,一台厚一台薄,内部还有拆开过。

楼主:
以此告诫,那些试图自己给MF10,MF14换线圈的朋友要格外小心,特别是MF10,0.02的线圈,在装入支架,再把支架装入磁钢的过程中,少有不慎,即告前功尽弃...........
顺便展示一下,我的MF14

网友:
彭版照的图片相当清晰,看了使人赏心悦目!

网友:
彭版有500型割爱吗?上几张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称之暴力,是因为在拆卸的过程中,由于保护叉太粗无法使用,情急之下硬拽出来了,结果:线圈干坏了..........
明天用1.0的漆包线,再做一个保护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喜欢500?看这里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hlight=%C2%D3%D3%B0

网友:
精彩啊!细细在看!

网友:
彭版,您那几块老500可否转让啊

楼主:
出好几个了,剩下的都是骨干分子了。

网友:
呵呵!其实我手里有4块500型的,用坏了一块了。不过都是缩氺型内磁型的。有心在坛里收一快内外品相都佳的外磁型老表!

网友:
彭版真暴力!~~~~~~~~~~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单是暴力,手潮...............

网友:
你怎么能这样乱弹琴!有损名声!

网友:
是很暴力,不过MF14表因灵敏度的关系,我不太喜欢,有几个都出掉了,一个也没有留,这次又收了几只MF92,还算挺秀气,档位也比较全,还有几只没到,等过几天到了一块上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法金盆洗手了.只不过最近工作非常忙.泡坛时间少了.

网友:
回15楼:如果再拆的时候先把磁路用软铁短路,再用一个保护叉小心地插入,慢慢取出动圈组件,这样线圈绝对不会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估计没机会了,保护叉有,只是线太粗了插不进去,等有1.0漆包线再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玩高兴了,名声不要也罢。

网友:
正要拆一个清理磁芯里尘土.看到版主拆解都这么困难.我这菜鸟都不知怎办.软铁要那弄

网友:
好,图文并茂。

网友:
回复 楼主:

铜线粗没关系你用垂子把铜线扎遍不就插近去了

网友(2009-09-19):
版主的mf14比我的那快要新,不光外表,年代也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的比你的还惨 那转换开关和电路是好的不知道有人要吗87年的MF14

能上图看看吗?价钱合适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他送了我个,不知道是你要买的这个不?

明天去找点机械电度表的软铁做成和里面磁钢一样的弧度来短路磁力线不知道好拆不,我的MF14内芯上有铁屑

网友:
轴承用胶粘的话很担心精度问题怎么解决, 两个轴承是否共线, 轴线是否线圈的框的几何中心重合. 这些在制作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保证, 还是完全看装配人员的手上功夫了?

网友(2010-05-04):
我的少上图片中右下角8只兰色电阻和俩只黄电容,能告诉一下这10只元件具体咋接的吗?谢谢,最好画图(装配图),标阻值。

网友(2013-11-27):
很好的教材

网友(2014-06-08):
刚好收两块MF10和MF14表,都是表头有问题,正想自己动手修理,看了帖子,知道表头结构复杂,不好下手了

网友(2016-01-16):
彭版主,我买了块MF14,有个问题请教。表头线圈游丝是好的,但两条引出线都断了,悬空着,怎么引出来啊,我看了下,表头中间是塑料帽,上下两个眼空着,可看照片那是两个螺丝的位置,其他就没有出线的孔了,那么,表头线从哪儿出来呢?另外,引出的正负线具体接在哪儿呢?看图后,黑线知道,红线不知接哪里,请赐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我的10表三十进伍十出(包由)表头(动圈断)复杂不知如何下手,所以沒拆。

网友(2023-11-17):
这个线圈支架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J:
这个支架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支架是什么材质的?

老的是合金,80年以前吧,以后新的是 塑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此告诫,那些试图自己给MF10,MF14换线圈的朋友要格外小心,特别是MF10,0.02的线圈,在装入支架,再把支 ...

10年前跟朋友去废品站卖暖气片,一块10表在废品堆里扔着,就要了过来。回来清理时发现是14表装了一块10表头,试了下表头是好的,就是表头里有杂物表针发卡,就想拆开清理,做了一个保护叉有点粗放不进去,就直接拔线圈,那后果可想而知,到现在还后悔呢!!

网友:
除了专业的,目前没见过业余拆成功的

网友:
再装回去就退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