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网记---灌水贴

楼主(2009-02-05):
不是有意蹭网,我的网络也是从64K猫开始的,5年前联通公司有了光纤宽带,我就接通了,现在的联通宽带好像没人问了,信号时有时无。春节回家拜年,与堂弟相遇,叙之,其炫耀有10M宽带+无线AP,随试收之。我与堂弟有1KM的视距,加天线,换位置,居然收到了!diy了各种天线,很曲折,饭后再继续发。

楼主:
继续发

为了蹭网找信号,路由器摔成了两半。LP的拖把柄让我改成了支撑杆,DIY的天线为什么不用?再慢慢的到来。

楼主:
还有加分的呀!

开始找信号的时候,抱着笔记本到2楼的平台上,还真的发现了,信号弱,但能上网。于是想,用无线路由接收是否好些呢?把路由设置成AP,确实有效果,信号好多了,而且在室内也有20%的强度,能正常上网了。008的那个就是。

楼主:
再发几个用过的道具,效果各有不同,信号增加幅度在5%-15%之间。就是说原来是20,加上后就是25-36了。

网友:
8错!我也一直想搞个大功率的无线路由从家覆盖到学校

楼主:
这会没事,继续灌。

信号寻找情况:在二楼平台上,用笔记本内置网卡接收信号一般为20左右(不知道什么单位,就是最大是100),用路由器接收是30左右,在室内(2楼)大部分地方没信号,就在上图位置有较强信号。
天线更换情况:由于室外信号较好,于是想给路由更换一付室外天线,于是拆除路由自带天线,加装天线接口,用6M长的3-50电缆,自制天线,菱形的(边长31MM),有方向性,信号还有6。鞭状的,信号还有4,(鞭状天线的长度非常讲究,毫米级调整,大致在31MM左右)。再用原装天线接在电缆一头,信号还有6。难道是电缆的衰减太大?
于是把6M电缆拦腰斩断,3M一根,再试各种天线,信号都增加10个,证明了我的怀疑!看来加室外天线不可取。
恢复路由的原装天线,试加反射器!拿LP的锅盖临时代替,调整反射方向,乖乖,信号猛增,效果上面已经提到。
最后一个重大发现,所接收信号最好的方向,居然不是堂弟家的方向,而是一栋大楼的反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对你可有帮助?若有新的发现,别忘了发来我们学习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啊!找个能做客户端的路由器放在室外,用网线连在室内的电脑上很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一定是有感而发,正在用!是个好办法。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无线中继,不用网线,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