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装的单管FM

楼主(2009-02-06):
不是现在装的,是多年前装的,现在回忆。
当时装的是电视伴音接收机。仅几个零件。一装就响了,收到当地的电视节目。
不过值得告诉大家的是,我的机器多数零件时DIY的,我骄傲。
原图找不到了,借用下图来说明:
C2用的不是普通电容,而是用两段漆包线互绞自制的。
C1开始用的是半可变磁介电容,后来坏了,干脆用的也是自制的。用一段细漆包线绕在一段粗的漆包线上做成,滑动细线调节电容。效果和磁介电容相差不多,人体感应现象都挺严重的。我的经验是:先将磁介电容调到声音最大处,再向容量大的方向调一点即可,离开手后正好。
判断是否调节准确的方法是:如果手靠近线圈L1时声音变大,表明C1需向容量大的方向再调一点。 否则相反。
不知以上经验对大家有用否?

网友:
我当时装过一个大约是3管的超再生FM机,没有成功,只听到超再生噪音.我想可能是我自制的电感容量偏差太大,没仪器,也不知道我收到的频率是多少..

我觉得.自制电感是最难的.

我自制电感,没找到原来要求的线径.换了线径就不知道应该做多少圈了....失败了.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
再装个试试 成功了我也做个 请指教

网友:
简单实用,

楼主:
电感我是绕过多个,大小,圈数多少,我都试过。自制的电容也反复试过,如下图:
画得不好。细漆包线调节容量大小(拆掉或加绕,或移动位置)。
目前正在翻找过去的零件,准备再重装一台玩玩

网友:
很好,简单,适合玩

坛子里大虾们都喜欢用简单的电路做实验,很好,适合休闲,反正我是把这当成休闲的,其乐无穷啊

网友:
哪为老师做一下,然后把心得说一下,本人较笨,但也想做个。

网友:
等待好的东西出来。

网友(2009-04-25):
用223P的密封可变串联一个50P左右的小电容是否可以代替小可变呢??????

楼主:
此贴又翻出来啦。
回11楼:可以,而且效果不错,我试过。

楼主:
再用一个大的调节旋钮,可有效减少人体感应

网友(2014-07-22):
能否透露一下图中两个电阻的阻值,L1的匝数直径间隔,以及电池的参数,我是初学者,请赐教!

网友:
cbm223的容量小的那一联应该可以用来做fm机的调谐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我是绕过多个,大小,圈数多少,我都试过。自制的电容也反复试过,如下图:

画得不好。细漆包线调节 ...

建议可调电容的细线用镀锡线,绕好后上锡焊成一体,否则电感作用大于电容,感应就很严重,使用时把细线端接正电,以减少感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我是绕过多个,大小,圈数多少,我都试过。自制的电容也反复试过,如下图:

画得不好。细漆包线调节 ...

这样电容的电感成份有点大吧
个人见解

网友:
有详细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