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个最简单矿机,证明是可以出声的

楼主(2009-02-07):
在坛上转了很长时间,一直想亲自装个矿机,晚上找了个最简单的线路,照葫芦画瓢搭了个矿机,用多股焊接线在3.5cm的纸筒上绕了80T,2AP9或2Ap10,1500欧耳机,复旦空气双连,10m天线从四楼甩下,地线接三眼插座的地线。
    居然一试即响,收到两个台,很清晰但声音较小,好像2Ap10比2AP9声音大点。真的可以出声啊!!
    下步开始正式做,目标是推动喇叭。

网友:
你的玩意儿不错,都是矿机党追求的目标!

俺也嫣红中……

网友:
看着新咚咚俺心理舒坦

网友:
架设一根又高又长的天线,才有可能声音大。
   在天线上花的工夫最立杆见影。

网友:
单回路的,选择性怎样?

网友:
要想效果好,赶紧架设一个好天线。

网友:
我觉得蛛网状天线最实用------体积小,易制作,不占地,从窗户伸出去即可。

楼主:
去掉表后声音大多了,3个台很清晰,不串台。准备搞个花蓝线圈再实验。

网友:
请加个日慈棒

试下声还能大点不?

网友:
打错字了,是磁棒/

,,,,,,,,,

网友:
祝贺。起步成功,目标远大。

楼主:
试了一晚上,感觉磁棒不如单用纸筒线圈效果好。

网友:
见低矮歪就顶。

网友:
好羡慕,我最近一直看,还没有动手呢。

网友:
把电流表串在哪里??是和耳机线串联在一起吗??、
您这1500欧是双声道的??

网友:
用倍压检波试下

楼主:
继续实验
微安表和耳机线串联,用多倍压检波,声音更大了,估计加个变压器连喇叭也可以推动了 ,等从YYDZ老哥那邮回变压器再实验。

网友:
什么是“多倍压检波”??怎么接啊??

网友:
TO:海河

大体接法是这样子的,不过里面的电容和二极管数据都是错误的!

多倍压检波一般情况下只用于提供电压,它基本上不用于提供电流,否则电压会加倍不上去,它可以为示波管,显像管等显示装置提供高压电.一般对倍压电路中的二极管只要求其耐压值,而不要求其电流值.

资料来源《怎样看电子线路图》(第三版)

倍压检波到是挺好理解的,这个多倍压看了好多遍都没有理解透

网友:
俺也正准备折腾呢~~

网友:
楼主照片照的好,有条件了架个好天线,玩矿机要学会不停的折腾,折腾出更多好矿机。只要玩的开心就好这就是矿迷吧

网友:
矿机虽然简单,但绝对是可以出声的,不然的话,你以为各位大哥是在忽悠你吗

网友(2018-12-28):
引用 楼主:
去掉表后声音大多了,3个台很清晰,不串台。准备搞个花蓝线圈再实验。

加入表对电路有影响?你是怎样加的?

网友:
谐振的高增益天线效果明显

网友:
声音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