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混频电路

楼主(2009-02-08):
这是德生707的混频电路

看了一下很多日本通信器材很多都用上了这个电路

大家来说一下看法

网友:
场效应管平衡混频,动态范围大、电路噪音低、组合干扰很小,对管子的配对要求很高,常用于高级无线电接收机

楼主:
光说不炼是不行的

试一下

网友:
应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
亲手试过,与之不同的是:一、输入是调谐回路;二、本振是从栅极导入的。这种混频器对场管的配对和对高频变压器的制作要求很高,虽然NE602在动态范围上远比不了它,但后者毕竟是双平衡的,而且不用绕那么复杂的高频变压器。所以在我淘到NE602之后,再做混频器就都用它了。

网友:
我不是高手,随便说说,都是事实

看来日本几大电台厂Icom;Kenwood/Trio; Yaesu 的设计师们都是饭桶,它们的业余电台和专业电台产品没有一例采用了NE602类由双极型晶体管组成的模拟乘法器作第一混频器!相当高级的电台FT-1000D,FT-1000MPV的第一混频器居然用的是两只2SK125场效应晶体管作平衡混频器,纳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

嘿嘿黑……

网友:
我说的意思并非NE602比场效应管平衡混频器好,而是NE602用起来更简单,更容易在业余条件下完成一个合格的东西。NE602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动态范围。如果我有条件,才不会用NE602做前端呢,做就做个场效应管的双平衡混频器,那才叫过瘾!!

网友:
这个电路使用的平衡变压器实际上并不算难做……我看一些机器中都是使用双线并绕的方法以求得完全平衡,加上圈数很少线径也很粗,业余条件下不妨试试。

网友:
回不练版主,那场效应管却是难弄,我们福州这里只有工业管(开关管),我曾买过20几个同型号同批号的结型场效应管,一个对子也没弄出来,可见用场效应管是件麻烦事,离散性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买不到呀

楼主:
曾在台湾的一个CQ网站上看到有这个电路的介绍,只不过它是用晶体管。它的优点就是组合频率很少,而且不必很精确配对,因为它的发射极上接有电阻,不过能配对当然比较好。再有一点就是它是有增益的,不像二极管平衡混聘有损耗。这几天先用晶体管实验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bjadsl/512kb/month/120.00RMB,全无优惠减免,几乎全球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