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兹线是什么

楼主(2009-02-11):
不知道李兹线是否就是多股丝(纱)包线?

再生晶体管收音机的天线线圈最好采用什么规格的丝(纱)包线?

网友:
不知道李兹线是否就是多股丝(纱)包线?是

再生晶体管收音机的天线线圈最好采用什么规格的丝(纱)包线?有条件,不怕体积大,越多股越好

楼主:
谢谢

李兹线有人讲是绞合线,也有人讲是编织线,但好象不是一般的丝包线?
再生机上一般用的股数比较多的是28股左右,股数越多肯定是越好,但我想知道的是增加到多少股数,效果就不明显了?

网友:
很多书上都说,中波段,磁性天线,磁棒长度超过200mm,线圈超过28股,性能的提高就不明显了.

网友:
早期,俺采用的是7X0.07的漆包线,搓成一根导线用,做中波的磁性天线线圈,考虑到集肤效应,芯数多一些为好,但上限是多少?不知道,俺当年用的7股的,效果已经比较满意了

网友(2016-06-27):
利兹线
百度一下:
“Litz” 一词源于德语“Litzendraht”, 意指一根导体是由多根独立绝缘的 导体绞合或编 织而成。
中文名 利兹线 外文名 Litz 源    于 德语“Litzendraht”, 典型应用 高频电感器, 变压器, 变频器等
典型应用有:高频电感器, 变压器, 变频器, 燃料电池,马 达, 通信及IT设备,超声波设备, 声纳设备,电视机,无线电设备,感应加热, 等等。1911年纽英伦公司成为美国第一家商业化生产利兹线的厂家。从那时开始至今纽英伦一直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高性能的利兹线产品及解决方案。也被音译为“李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