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对付讨厭的电流声!(己解決了!感谢各位大俠)

楼主(2009-02-13):
请问各位!
我的胆机在開机时、有很大的电流声、即是在管子未夠热时、当管子的温度慢慢升高的同时电流声又慢慢的变小、直至管子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电流声才小到要耳贴喇叭才可聽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1. 有没有接错线?
2. 切段喇叭牛次级的负回输线看看.

网友:
你要是在新疆的话,
可以与你面授~~~~~~~~~~~~~~~~

网友:
采用晶体二极管整流的机器往往有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刚开机时,电子管的工作点尚未建立;长期这样,功放管容易过早衰老。
解决的办法可以采用电子管整流或者增加高压延时开关。

网友:
灯丝交流平衡有问题了吧?看看灯丝供电中的那两个47欧2W的电阻是否失衡,关于版主说的延时,是很需要滴

网友:
实验一下,不插电子管,是否有交流声,使用耳机听,如果有,调整输出变压器与电源变压器之间的位置。支持低矮外!!!

网友:
同意5楼的判断。

网友:
你还可以在7脚供电回路中加一组R-C滤波试下。

网友:
4楼说的对。

楼主:
切断负回输线,沒有改善!
把管子拔去,用耳机听,有很大的电流声!
必须换壳才可以?因壳子小不能调整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在香港~~~太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那跟放大电路没什么关系了,应该是供电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会不会是输出牛不良或会否是电源牛功率不足?电牛是45VA的!

网友:
跟牛及排例没太大关系,试下9楼的办法,再不行加个高压开关即可.

楼主:
但把管子拔去,用耳机听,有很大的电流声!
不插管时,输出牛初級应等於断路,从电路上看输出牛是沒有信号输入的!
还有就是,当不插管时,电流声是不会減少,而是保持在一个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