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6P3P能换KT88吗?

楼主(2009-02-13):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们:
本人现用此胆机,如下图电路。为了尝试不同的胆味!(听人说换胆就等于换机,风韵不同哦!),只是为了玩味哦!
依图所示,是能换不?

网友:
可以换,直接换上就应该能响,但是想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调整电路

网友:
电路上来看,楼主用的胆机没有6P3P啊,还有,你的输出牛都是5000欧,用在KT88上恐怕不行吧?
另外想问一下,宝而真的牛还会那么垃圾吗?以前朋友用过一对可是一假负载就自己就唱上了的哦,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上错图啦

楼主:
回楼的前辈的话

不好意思!上错图啦!
以前的我就不知道!不过我这台机还可以吧!就是低音不太好!我换了一个输出牛(在佛山一个能做胆机的电子商店请人造的,又换了些补品上去,几本上只要了电源与机箱吧!感觉还真行!)现在感觉电源部分的电流不够!但又不想用二极管来做!我偏爱胆管(可能是心理感觉吧!呵呵)

网友:
顺便问一下宝尔真的这种功放怎么样?值得购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说是初级水平吧!我这菜鸟都不是很满意哦!能自己打摩一下还是可以买的,毕意用料不足呀!

网友:
KT88管子可直插在6P3P的机上,因为KT88的屏压、屏耗比6P3P大得多!应该能响,但不是KT88的最佳工作状态!
但用6P3P直代KT88就要考虑下:电路上电压、屏流才行,因为KT88的胆机电压一般要400-450V的,也差不多超6P3P的典型工作点了!应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