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接修了一台“山寨”版胆结石烧功放。

楼主(2009-02-14):
昨晚接修一台机器,修了半个市,别人一看`无法维修。
真是纳闷,这机器怎么就这么难?
到手后开机,继电器不吸合,测量一个声道输出端有22V直流电压。
遂保护电路启动,导致继电器不吸合,无声音输出。
在路测量功率放大管未损坏,且1302 3280基极有20V左右直流电压,
判断故障部位应在前级。胆管6N2做电压放大,未果,
后按照好的声道进行对比测量,发现双运放4558损坏。更换。开机,继电器吸合。
故障排除。

焊接工艺太次,上面的焊锡我70W的烙铁都难以熔化。豆腐渣样。

网友:
难以熔化主要是焊锡中铅的含量比例较大吧?

网友:
同意楼上!那种“豆腐渣”焊锡我用过,一直怀疑是假冒伪劣产品,别不是拿保险丝当焊锡应付事吧(保险丝也是铅锡混合的,只是比例倒调…… ),没学过电子管的人一般不敢修带电子管的机器,胆石机更是供电复杂,不小心会扩大故障,恭喜楼主搞定问题!

网友:
机箱不错,板子养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养眼是一说,实际是另一说,电子管的发热一直比较吓人,那样靠个管座隔离就在印刷电路板上安家啦?也许杞人忧天,我老是觉得会因为热胀冷缩导致焊点失效,可靠的办法还是早期的悬空(专指发热元器件),用导线打钩焊接比较可靠

网友:
这山寨也是比较正规样子的山寨啊,咱叫"高仿"!荒山野店的山寨那才是真正的山寨呢,不等修就先晕菜啦!

楼主:
这机器管子都是旧管,两只曙光的6N1,一只上海的6N2,一只北京的6H2,其中一只已经烧的发黑。
所有电阻都是仿制金属膜外形的碳膜电阻,四环,所有电容均是拆机的,二手货,但是却用的ERO。
正前方两个100uf的小电容竟然已经没了“裤子”只在板上标明100uf。板上标明的全是10K电阻。
实际上安装的有100K 的有10欧姆的,有51K的。杂乱无章。国产的涤纶电容也用上了。
机器的主人说这台机是在丹麦买的,他本人去丹麦出差,买了这台机,卖机器的人说是发烧级的机器
都是手工制作,纯丹麦生产,哎``这哪是丹麦的机器啊,电源变压器连个牌子都没有。
所有的线都像汤圆,馅小皮厚。
外壳薄的要命,类似于装修时吊棚用的“龙骨”

网友:
PCB正面也印上走线路!有点象双面板!高手!

网友:
连便宜的5532都舍不得用还"丹麦发烧级",真是被宰得惨~~

楼主:
把我成全了。既然他这么大头被宰。我也狠下心来使劲捅了一刀。
你不是没地方去修么?那么我修好了,三百大洋到手。
只是可惜了我一只JRC的4558

网友:
JRC4558?才5毛钱?你是够狠的!不过还是恭喜你修好了一只HI-FI机。

网友:
我就是那“豆腐渣焊锡汤圆线材没裤子电容国产零件丹麦发烧机”的主人,LZ退还我那299.5元

楼主:
4558=0.5元。
修理费等于300元,请楼上给我零件钱0.5元```

网友:
最想知道的,对音质影响最大的第二级,为何不胆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