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新矿机

楼主(2009-02-14):
最简单的电路,可调滑动线圈.

楼主:
六楼顶20米长偶极天线效果很好,军用耳机声音很大.

网友:
一目了然!受惊了。

网友:
这个调台的设计有新意

网友:
和矿石机系列比较,机械传动部分,较复杂。

网友:
调感调容都有的矿石机。

网友:
真漂亮
矿石是自制的吧?好象是电闸里的铜片,我说对了吗?

网友:
还缺少详细的电路图……快贴上来!

楼主:
再来两张图片......

网友:
能给个矿石的制作方法吗?这年头二极管好弄,矿石不知道怎么搞啊

楼主:
论坛上面制作方法很多.矿石我用的是工业电热炉里面的加热用硅棒,打烂以后把它用砂轮机磨成圆柱体.

网友:
上次好像有人贴出过制作矿石的方法,好像是用铅粉和硫磺按比例烧结后取出来石头就可以当检波用的矿石了

网友:
方铅矿制作方法,是从老书资料里面弄出来的,清晰度不高

网友:
请教楼主,怎样使滑块(滑片)与线圈接触时而不使相邻的两圈短路?滑块,导杆是金属的,距离线圈那么近,会不会降低线圈的Q值?敬请告知。

网友:
漂亮,以前收了几个大型滑动电位器想做可变电感,一直没动手。

网友:
不错不错,工艺也很好,油漆差了一点,但还是支持!

网友:
里面漂亮,外面就没里面那么漂亮了!

网友:
做工不错清晰干净!

网友:
各位,我给大家传递个信息,就是方铅矿有可能在中药房中买到,有需要的可以去试试。

网友:
外观粗犷古朴、矿石调节独到、滑键机构巧妙,:好作品!

网友:
古色古香!

网友:
做的漂亮 古香古色

网友:
滑键线圈恐怕不耐磨?
调谐回路都电容器调谐了,天线线圈或者检波器的引入点选择,区别不太差一匝两匝的。

网友:
滑动线圈不错有特点

网友:
很强大。我的处男贴献给你。

网友:
楼主可是将偶级天线二端接到矿石机的“天”“地”线上吗?用巴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