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936 电路图

楼主(2009-02-16):
遍寻网上不得, 只好自己翻画. 请同学们帮忙看看看有无错误.

主电路:

电源

焊接面

元件面

网友:
安泰信936

谢谢!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焊台

楼主:
自己找到一个错误, D4 的方向画反了.

楼主:
工作原理分析

对主控电路部分进行了重画. 为了作图方便, 略去了大多数的滤波电容. 原图中设定温度的电路由场效应管所构成的可调电流源与两个电位器组成. 目的是既能调整斜率又能调整起点. 为作图简便起见也仅仅用一个电位器给代替了.
据本坛 su1367912 同学曾经在坛子里面介绍的发热芯结构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E4%B3%DF&page=2
发热芯用了一个电压源与 10 欧姆的电阻串联代替.

由于热电偶与电热丝串联, 对温度的检测必须在可控硅关断期间进行.
实际测量表明, 温度升高将导致发热芯对地电压向负方向增大.
当温度高于设定值时, 热电势经 HA17741 跟随后分成两路.
一路由 LM324-C 再次跟随后送 LM324-B 进行开环放反相大.
另外一路经过 R3, W2 接到 LM324-B 的输出端(这么一来 R3, W2 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经过 LM324-B 开环反相放大后的信号从引脚 7 输出, 并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向正向增大.
这个信号再次经过 LM324-A 进行反相开环放大, 在输出引脚 1 得到一个在温度偏高时向负向跳变的输出信号 (R5, C12 有一定的积分作用, 但是时间常数很小, 不足 1ms, 主要用于提高稳定性).

这个负向跳变信号接到 555 时基电路的强制复位端引脚 4, 将 555 电路强制复位, 555 的输出引脚 3 为低电平, 可控硅关断.

只要发热芯温度高于设定温度, 电路将一直处于上述状态.

一旦发热芯的温度下降到设定温度以下, 根据前面的分析, 555 时基电路的强制复位引脚 4 将变为高电平, 555 时基电路工作于多谐振荡器状态, 周期约 350ms, 占空比约 78%. 在输出引脚 3 为高电平期间, 可控硅导通, 发热芯通电加热.
加热时发热芯两端的电压数值远比传感器输出电压为大, 而且极性不断交替. 为了避免对电路造成影响, 利用晶体管 C1815 在 555 时基电路输出高电平时将 LM324-A 的输入端引脚 2 对地短路, 保持 555 的强制复位端为高. 而在 555 输出低电平时, 晶体管 C1815 截止, 不影响传感器输出的检测信号通过. 如果在 555 输出低电平期间检测的结果依然是温度偏低, 那么 555 的强制复位端的高电平状态不变, 555 时基电路依然按照多谐振荡器方式工作. 直到由于发热芯温度的升高超过设定值, 导致在 555 输出低电平期间强制复位端被拉低. 从而再次进入等待温度跌落到设定值以下的状态.

楼主:
又想当然了

... ..."另外一路经过 R3, W2 接到 LM324-B 的输出端(这么一来 R3, W2 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这句话说得太轻率了. 根本就是想当然. 刚才把 R3 的一端焊开, 电路就不加热了.焊回去就又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 实在是太迟了点. 而且也没有直接画 8502 的. 虽然你的照片很清晰, 但是没有板子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 还是没把握.
翻画可能有一定的技巧可以利用, 但是我目前不知道.
不过从所用元件来看, 两者的电路图温控部分应该是基本相同的.
没能及时帮上忙, 心下十分愧疚.

楼主:
检修参考

这款 ATTEN 936 的发热芯只有两个引出线, 电阻大约在 12 欧姆左右. 如果过大或者过小就有可能是发热芯出问题了.
================
静态电压实测.
由于电路在检测到来自手柄的热电势偏低后,  555 时基电路会工作在多谐振荡状态,  对运放 LM324 的部分管脚电压也有影响. 为此将手柄拆下, 用一个数十毫伏的电压 (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就可以) 来模拟手柄产生的热电势. 注意保持这个信号对地为负值. 这样可以让电路以为温度偏高, 而一直工作在等待温度回落状态, 电路的各个引脚电压是稳定的.
为了保护可控硅, 测量时将 24 V 主交流电源的插头拔下, 这不会影响电路其他部分的测量.
==========================

运放 HA 17774
===========
引脚 7: VCC
引脚 4: VEE
引脚 1: 近似为 VEE
引脚 5: 近似为 VEE
引脚 2, 3, 6: 近似为零

运放 LM324
==========
引脚 4: VCC
引脚 11: VEE
引脚 1: -10.26V (如果撤除模拟热电势后为 +10.48V)
引脚 5, 6, 8, 9, 10: 近似为零

时基电路 NE555
=============
引脚 8: VCC
引脚 1: VEE
引脚 3: 近似为零 (如果撤除模拟热电势, 则在 +9V 与 0V 之间变化)
引脚 4: 近似为零 (如果撤除模拟热电势, 则变为 +9V 左右)
引脚 5: +6V
引脚 2, 6, 7: 近似为零 (如果撤除模拟热电势, 则在较大范围内变动)

调节温度设定电位器, 动片对地电压在 1.56V (最低温度) 到 3.72V (最高温度) 之间变化.

================
MOC3041 是光耦合过零触发双向可控硅, 引脚 1 是发光二极管正极, 引脚 2 是发光二极管负极.
在 555 时基电路引脚 3 输出高电平期间, MOC3041 的引脚 4, 6 导通, 从而触发主可控硅 BTB06 导通.

判断 MOC 3041 是否正常, 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测量档测量引脚 4, 6 间的电压, 有模拟热电势的时候, 数值应该为开路, 而撤除模拟热电势后, 数值应该为 1V 左右压降.

网友(2009-07-05):
安泰信936A,这个电路图好难找的。

网友B(2012-06-22):
引用 楼主:
对主控电路部分进行了重画. 为了作图方便, 略去了大多数的滤波电容. 原图中设定温度的电路由场效应管所构成 ...

眉版的好贴,但还是由几点疑问,我认为应该:
这电路741输出后不是分为两路,而是由324c,324b,W2,R3,R2组成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由,w2,R3与R2的值决定,您断开R3,那放大倍数由闭环增益变成了开环增益,324B会变成几乎饱和输出,那当然无法加热了。
741的作用一是缓存,二主要是担负整个系统的0点调整。调整324的失调电压对0点的影响,因为整个电路没热电耦的冷端补偿,您也可以把这个电位器当成环境温度调整电位器,以补偿热电耦冷端。又因为放大电路由324运放组成,而且是正端放大,本身阻抗已很大,所以741缓冲的作用几乎没什么用。
324A组成比较器电路,W5温度调整电位器,在它和地应该还有个电阻,它决定焊台的可调温度的最低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眉版的好贴,但还是由几点疑问,我认为应该:
这电路741输出后不是分为两路,而是由324c,324b,W2,R ...

...而是由324c,324b,W2,R3,R2组成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由,w2,R3与R2的值决定,您断开R3,那放大倍数由闭环增益变成了开环增益,324B会变成几乎饱和输出,那当然无法加热了。
741的作用一是缓存,二主要是担负整个系统的0点调整。调整324的失调电压对0点的影响。因为放大电路由324运放组成,而且是正端放大,本身阻抗已很大,所以缓冲的作用几乎没什么用。
324A组成比较器电路,W5温度调整电位器,在它和地应该还有个电阻,它决定焊台的可调温度的最低位置。

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 您分析得完全正确. 多谢指证.

原理图中的W5对应着W3,W4,W5由三个电位器, 一个Q2场效应管, 两个R0零欧姆电阻电阻组成的电路, 这个在首页的电气连线图中有表示, 因为怕元件符号太多页面容纳不下, 就仅仅保留了一个 W5. 现在感觉这个做法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 您分析得完全正确. 多谢指证.

原理图中的W5对应着W2,W3,W5由三个电 ...

多谢眉版!!!
因为没有这款焊台,所以只能猜想,如果温度调整下端还有Q2,0欧姆等电阻,估计搭的恒流电路,以消除普通电位器调整温度比较电压的线性问题。因为普通电位器直接分压,出来的电压和旋钮位置不是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