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话筒芯作的耳机

楼主(2009-02-17):
6个600欧话筒芯做的 灵敏度音质均好

网友:
类似于组合音箱?3个话筒芯放一个耳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创意新颖

网友:
造价会不会很离谱啊?听说话筒芯很贵的。

网友:
如果是搞维修或者其他的话,话筒芯很多的,只不过这个创意相当的好!

楼主:
我用的话筒芯是3元一个的 当然可以用好的那样效果会更好 一个耳机可以装3个或4个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安装时要测量话筒芯的相位

楼主:
我用的是动圈式600欧话筒芯

网友(2009-04-06):
呵呵老乡是个强人啊!

网友A:
工作状态不在一个点上啊

动圈话筒是处于阻尼控制状态,耳机则是处于质量控制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状态不在一个点上啊

动圈话筒是处于阻尼控制状态,耳机则是处于质量控制区

您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
理论来之于实践,好用效果好就行了!!

网友:
实践证明效果,开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说的简单些,就是耳机的固有频率设置在工作频率以下,而话筒则是设计在工作频率的中间,然后在保证效率的条件下,死命的加阻尼!

都是为了使音量或电流少受频率的影响,频响曲线尽量的平直

所以尽管话筒和耳机互换,响是可以响,但是频率响应实在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