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J1做的前级

楼主(2009-02-19):
6J1胆前置放大器
来源: www.picavr.com

电子管线路放大器的设计-- 国产6J1靓声细胆应用实例

  提起细胆,笔者想起早年曾装过一部用TA系列直流直热胆的三灯收音机,甲电源1.5V(阴极灯丝)使用手摇电话机用的“巨型”干电池供电,乙电源9V(阳极)用六节一号电池,这堆电池的底部锌壳上都被我打了三个孔,灌入氯化钠来延长使用寿命。而6J1又是笔者玩过的另一种细胆,它与1A2胆体积相同,其美英型号为6AK5、5654、6BC5,欧洲型号为EF40、6F32。70年代初,6J1是早期的V系统爱好者们(早年的AV发烧友)推崇的靓胆之一,凡焊机派几乎无人不囤积它几十枚留做备用。
  6J1在电视机中的作用与6N11和6N3并驾齐驱,作为五极管这种结构来说,6J1的 工作频率能达到VHF频段的80MHz实在是难能可贵。早年的电子管高级收音机“东方红”802-Y与胆录音机“鹦鹉”102、“钟声”601、以及各种声频系统测试仪中都能找到它的踪影。尤其是在高级收音机中,更多用6J1来做第一级高放,尔后才是6A2或6U1等做第二级高放与本振,因此使用6J1做电视接收机时,无须另设高放与本振的高频头即可直接接收VHFf频段的2~6频道的电视节目,但在外差式电视接收机中,由于高频头中有6N11或6N3担任高放与本振,6J1就用来担任中放(6N3美英型号为2C51、 5670。6N11美英型号为6DJ8、6922、欧洲为ECC88)。
上述三种胆管中,6Nll是最早被发现用于音频放大时非常靓声的所谓贵族胆,如今已被人为地炒成了天价,使发烧友望而生畏。后来6N3又被发现在音频放大时有靓声表现,部分商品胆机也开始用它,由于在国内6N3电子管量大货广,完全可以使国产胆机跨越本世纪到2000年以后,堪称国产电子管器材产业中较为可靠的材料资源与后。
  6J1的三极管接法特性曲线的特性与另一靓声管6N10(美12AU7、5814)的曲线非常接近,不同的仅是两者的基本电压应用参数各异而已;附表是厂方给出的6J1参数。我们按6J1的三极管接法特性曲线来设计前级就很容易做到放大器要求的动态特性曲线的最佳工作点,从而达到最低失真和最有效的线性放大状态。无疑,用6J1来做电子管放大器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英格尔公司的VTA-200MKⅡ 纯后级出世后,又为此机设计了一款FS-660型线路(Line)放大器。这款胆前级的设计并非一帆风顺,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本着从品牌系列化产品的体积与外观风格上的配套原则,这个前级就必须与VTA-200MKⅡ后级的厚度72mm相吻合,在管子要求垂直安置的情况下,设计选用的管型高度不能超过50mm,同时要求音质必须接近12AX7与12AU7,又要考虑必须是国内外量大价廉易购的管型,从整体设计上讲难度较大。鉴于此,笔者在掌握了解到国内外管源的基础上,又查阅电子管手册中众多的管型时发现,只有6J1才能胜任这种既定尺寸的前级需要,在机壳尺寸的约束下,FS-660胆前级儿经考虑,最后的设计终于有了可喜的结果。
  首先确定电路,图1是日本人须藤氏的佳作,电路为直耦式,采用阴极输出器。本机FS-660型则全部照搬,只是用管不同。电路中,前级每声道使用6J1一枚,输出级每声道选用管身高度为43mm的矮胖型小九脚美国JAN靓声管 5670、2C51(代换管国产6N3)一枚做双三极管并联低阻抗阴极输出,比原电路管型的输出阻抗特性好出一大截。
  值得称赞的是,用该电路制作的胆石结合型功放的前级,音质有极佳的表现,须藤氏用该电路做前级时的“胆结石”功放音质得到了差不多全日本国音响界专家群:大石进、土屋赫、佐藤定宏以及那须好男、百獭了介和小原由夫等人的高度评价与肯定。而我们采用这种电路的FS-660胆前级,在实际聆听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设计是可说是非常成功的。
  到目前为止, 一般人的经验是嫌直耦电路在前端负载发生异常时, 会使失真特性迅速恶化, 而且易受偏压变化的影响等。 但是实践证明, 采用直接耦合的电子管放大器在性能上非常好, 它的失真度很低,实例失真度比RC耦合时约低一半。当然, 这种代价是牺牲了一些高频特性, 使高端-3dB点从105KHz降低到85KHz左右。若按高保真声频放大器的国际标准IEC文件来衡量, 这个指标已远远超过了规定标准,完全可以满足高保真Line放大器的还音需要。 在设计 FS-660 胆前级时,仅就6J1胆管的特性曲线来看,已使人感到兴奋不已;另外管身高度48mm,加上电路板离机壳的那一段安全距离,使系统电路的总体厚度正适合机器总高72mm的要求。本机实测指标:有效频率范围20~55000Hz±1.5dB;总谐波失真≤0.3;A计权信噪比≥85dB。
  另外,整机的信号输入选择采用了电压切换控制继电器切换方式,选用国外名牌微型音频专用镀全触点继电器在输入端RCA接口处直接切换,很好地杜绝了输入端与左右声道间的窜音。
  笔者在结束此文时希望表明,笔者文章的本意是希望促进一下同行间的产品技术交流与切磋,或对众多中国制造的无声无息的靓声胆细胆壮一下胆声,望有志挖掘无名靓声的同行加盟这个主题,共同促进国产电子管音响器材的发展。

电路:

[localimg=308,300]1[/localimg]

6J1高频电压放大五极管技术参数

网友(2008-05-29):
主要用途: 宽频带高频电压放大
类型:旁热式氧化物阴极锐截止五极
热丝电压: 6.3V
热丝电流: 170mA
屏极电压: 120V
屏极电流: 7.35±2.35mA
第二删电压:120V
第二删电流:≤3.0mA
内阻:0.3M Ohm
跨导:5.15±1.25mA/V
阴极电阻:200 Ohm
内阻:0.3M Ohm
[localimg=360,300]2[/localimg]
输入电阻:≥12K Ohm
等效噪声电阻:1.5K Ohm
管座式样: 小七脚式
管身高度:48mm

☆ 国外直接换用管:6AK5 5654 6BC5

使用6J1电子管的“英格尔”前置放大器 FS-660
使用6N3电子管的“英格尔”前置放大器 FS-670

网友(2009-02-19):
怎么这段时间老是在正常的文字或画面中夹者广告 防碍正常看阅 是不是我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我记的 上了图了啊!不知道怎么出不来?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

网友:
俺个人认为基本上是哗众取宠之作……

网友(2017-03-02):
电路图不错,收藏了。

网友:
楼主这图太小,看不太清楚,能否从新上啊 !!!

网友:
我来发一个高手设计的6j1图

网友:
廉价不代表性能廉价!6j1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志!

网友:
6J1/6J2都是好管子,尤其三极管接法,线性很好,而且声音耐听,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低电压时工作好。

网友:
图,收藏了,研究研究。

网友:
6J1这管声音不错,我也有一个6J1的前级,用的是法国RT绿灯笼6Ak5,手中有各种进口的6J1,试过,烧友们一致认为法国RT的最好听,而具管子的一致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