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了接着再做

楼主(2009-02-19):
上次做的17边120毫米花篮线圈失败了,听取了坛友们介绍的经验,这次基本成功,不过工艺还显粗糙,先对付着用吧。

网友:
不错嘛……我就做不出来。只能去买现成的!

网友:
多股绞合线、货软些、测量数据硬、就好。
线圈的长度几何?

网友:
屡败屡战,必定成功!

网友:
玩矿机就要这种顽强的精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径1毫米,圈数42,下次准备用0.3X4的交合线再做一个,比较对比一下有多大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用1.16的导线、长度48.7左右、径长比最佳、看看是否有差别?

多股绝缘绞合线、当然好些。

网友:
做的好,至今咱还没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1.16的导线,一定试一下,做个比较。

网友:
楼主的这种线圈,尽管Q值不太高,但是,带负载的能力较高,也是一种比较好的线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花篮式线圈,7---13边的比较常见,所以就尝试着做了一个17边的线圈,试验一下效果如何。